[家电] 徕本L1洗车机/高压清洗机不自停维修

楼主(2024-11-10):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台洗车机差一个月才满两年,一共使用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

但是今天他居然出故障了。本来水枪一关,马达会自动停,现在是水枪关了完了还是继续转,导致水压过高,喷枪开关都很难按下去。

卸下外壳顶部的4颗螺丝,拆开外壳。

机身中部的连接线。平时使用的时候水是淋不到的。右边的白色圆柱体是单相异步电机的相移电容。

泵头上有一个压力开关,判断就是这个开关的问题,导致了无法停泵。

拆下压力开关,中间有一个圆孔。

分解外壳,里面是一个微动开关和一个尼龙滑块。

泵头上面的压力感应阀的黄铜柱,插到压力开关的孔里面,推动尼龙滑块,控制微动开关的通断。压力感应阀的压力腔里面布满了铝合金泵壳的氧化物。

正常状态下,应该是喷枪关闭后,泵出口压力上升,压力感应阀的黄铜杆下降,微动开关断开电动机。但实际上,黄铜杆没有下降。

柱塞泵的推动柱。这边密封良好,没有任何生锈。

拆开泵头看能不能把压力阀拆下来寻找问题。下面是柱塞泵的斜盘,泡在机油里。

柱塞泵的泵腔。里面跟水接触的通路已经有明显的锈蚀。我用的都是清水。不过在两年时间里面,没有特意去清干净蹦里面的水。

咨询了官方,有可能是出口保压阀的问题。给了个维修视频。要拆开这个内卡簧,需要买一个卡簧钳。

天猫买了个最便宜的。

收到之后轻松拆下卡簧。

质量还行。

保压阀拆下来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判断应该不是结构损坏,而是长时间不用,铝合金泵体锈蚀,脱落的氧化物卡在黄铜板的摩擦面,摩擦力增大导致动作不灵活。由于无法拆下黄铜杆,只能反复按动黄铜杆数十下,复装后恢复正常。
这类铝合金泵体的洗车机,应该每次用完之后,都把水排干,应该能延长寿命。

网友A:
容易出现此类问题的情况,应该是缺少维护的原因。

网友:
外壳要是用不锈钢做的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的很到位。照片拍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出现此类问题的情况,应该是缺少维护的原因。

主要是用得少,后来经常用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很多都是长时间使用导致不灵敏,拆下来喷点WD40又可以启停用一阵子又不行

网友:
看照片黄铜杆是顶在尼龙滑块斜面上的,摩擦面上加点油应该能好一点

网友(2025-01-02):
很细致,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2025-06-09):
另装一个压力控制开关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