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修一个门禁电源。

楼主(2024-11-10):
本以为是指纹识别坏了,没想到的是门禁电源电容怀上了,用打印机电源上的电容换上,满血复活。手比较脏拍的图片不多。

网友:
拆了东墙补西墙,电源不错

网友:
都怀孕了,禽兽啊禽兽...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这个还是变压器降压的,电路简单多了。

网友A:
但凡电子产品出毛病,都先看一下电容怀孕吗,如是,庆幸阿弥陀佛

网友:
公家的东西还是不要这样修,坏了就直接采购新的!  对大家都好,,,

网友B:
是指纹识别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纹识别错误吗?

指纹识别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纹识别错误吗?

白屏,怎么都没想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凡电子产品出毛病,都先看一下电容怀孕吗,如是,庆幸阿弥陀佛

如果是说明成功率飙升80%,如果不是成功率直降50%
上次遇到一个液晶老款电视,说不定时关机(重新开机就好)
我以为是电容鼓了,拆开外观无异常,没工具测量,直接装上了。修了也不好收费。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怎么现在还在用变压器这种线性电源??反正我看到的大多数电源都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