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看到一个血淋淋,想不通,为啥那么多人买角磨机,却不知道不能装...

楼主(2024-11-10):
是真不知道,还是侥幸心理?

想不通厂家明知道危险巨大,还生产角磨机用的木工锯片?

为了钱,不顾一切了吗?

一些高档品牌的直流角磨机会具备自动断电保护功能,一旦发现卡死情况,就会立即自动断电,避免机器的损坏或者对使用者造成危险。

但是一些低档品牌的直流角磨机可能没有这种保护功能,即使卡死也没有自动断电的保护措施。

网友:
木工锯片买那种有金钢沙的

网友A:
不能把板子打到角磨机和木工锯片生产厂家头上,角磨机的轴套外圆是16毫米的,木工锯片的孔是20毫米的,人家压根就没让你安上用。是那些商家提供了变径环,买的人自己作死,买了用的。好比卖菜刀的,你买去不切菜,拿去抹脖子,能赖厂家吗?

网友:
进给太大,没扶助就这样,能用这个片不带保护的也是能人,工作关系偶尔也是用这种片切割熟料,拿稳带保护罩的也没见伤人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角磨机不能用锯齿类的吧。那个谁把持的住

网友B:
没有不安全的事,只有不安全的人。自己不懂还装懂,木工锯片用来锯塑料?不懂可以在干之前搜索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操作的也行,这样干最好中午干,因为早晚要出事。

网友:
有个电钻,配的有夹锯片的配件,用过一次锯木头,确实危险,接触到木头,一下甩出去

网友C:
这才哪儿到哪儿,上次我听说的那个是不小心反弹然后切了大动脉,噶了好几天才有人发现
工具是无罪的,只能说人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哪儿到哪儿,上次我听说的那个是不小心反弹然后切了大动脉,噶了好几天才有人发现
工具是无罪的,只能 ...

再牛逼的人,角磨机用木工锯片 也会出事。

网友:
看见别人角磨机上锯片就要远远离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板子打到角磨机和木工锯片生产厂家头上,角磨机的轴套外圆是16毫米的,木工锯片的孔是20毫米的,人家 ...

赖使用人,我之前在角磨机上装过云石切割片,也是用变径换装上的。但是云石切割片没有木锯那样的锯齿,很难弹开角磨机。我觉得就是不能装有锯齿的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牛逼的人,角磨机用木工锯片 也会出事。

我买了一个遮掩的木工锯片一直没有用,前几个月看论坛反应有危险就把他扔垃圾桶了.因为锯木头会卡住,这时手是绝对抓不住的,就会脱手,角磨机会乱跳.应该是是这样吧.

网友:
我买了云石机的木工锯片
无论什么工具,使用的时候都要有安全意识。

网友:
喝凉水都能塞牙,纺批都能砸到脚后跟,工具无罪,循环渐进就好,

网友:
锯片用错了,不能怨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安全的事,只有不安全的人。自己不懂还装懂,木工锯片用来锯塑料?不懂可以在干之前搜索一下看看别人 ...

这锯片用在角磨机上就算锯木头也不安全,网上有那种角磨机专用支架卖,用这种锯片最好装个专用支架。

网友:
我偶尔还用砂轮片切玻纤,吃刀浅也不存在卡死的可能,就是还是怕,一定要双手握持,后续让公司做个专用设备

网友:
角麽机使用应该注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遮掩的木工锯片一直没有用,前几个月看论坛反应有危险就把他扔垃圾桶了.因为锯木头会卡住,这时 ...

聪明人!

留着的话,有一天会抱侥幸心理,用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