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用了三年的LANSHA蓝牙耳机

楼主(2024-11-10):
好像是2021年买的,音质还可以。外表都磨秃噜皮了,想再入一个备用,这个牌子怎么也搜索不到。

前盖没费力就掀开了,也容易进灰尘。主板正面有两个芯片,大的可能是主控,那个小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主板背面贴了很大一块电池,续航很给力

网友A:
小的可能是Flash,存固件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B:
小的是固件闪存

网友C:
这电池居然熬了那么久了

网友:
开始图片不够清晰,以为是BCM的芯片。

网友:
充一次电用好几天,这种的电池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可能是Flash,存固件的...

蓝牙耳机还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是固件闪存

耳机还需要固件做什么

网友:
这个不错呀,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高通/CSR 的主控,性能不会差的。
第二个IC 是24xx eeprom , 一般是用来存厂家软件、配置信息,甚至是蓝牙提示音的,现在的方案都内置 flash了。

但是说到续航还是现在的耳机厉害,40mAh 能听4小时。以前的蓝牙2.1 70mA 要听到3小时会很困难。
现在买耳机还是首选 高通、络达 方案。

---
看错了,您这个耳机上是 25xx spi flash.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池还蛮大的

网友:
三年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居然熬了那么久了

是的 我也有一个 当年丈母娘买手机送的 好几年了 充电还能撑半小时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重新买一个,挑选自己喜欢的,不见得很贵。

网友:
小的是eeprom吧,存固件的

网友:
性能不会差的

网友:
电池个头还真不小,比起现在的实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