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网口接220v电源,会导致主板损坏么?

楼主(2024-11-10):
大家是否遇到过网口进220v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主板损坏呢?

网友:
应该是会吧  最起码网口会坏的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接,如果是12、36、45、78接的话变压器就直接爆了,其他接法不会有任何损坏!

网友:
必须坏吧,原件的耐用根本扛不住啊

网友:
肯定会坏,还会放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接,如果是12、36、45、78接的话变压器就直接爆了,其他接法不会有任何损坏! ...

我觉得不管怎么接都会挂,不信你就试试...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管怎么接都会挂,不信你就试试...

变压器的存在就是为了抗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存在就是为了抗雷击!

铁道部发言人:不管你不信不,我信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C:
大概最坏就烧网络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最坏就烧网络变压器吧

不会直接把电脑主板烧掉么?

网友:
能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直接把电脑主板烧掉么?

主板肯定会坏,说不定还会放炮。。。

网友:
想象不了如何怼得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管怎么接都会挂,不信你就试试...

你可以去查一下网变的原理图!

网友:
接220v电源,主板肯定烧坏,但只要有点电路常识这种接错的几率几乎不会存在。

网友:
在打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存在就是为了抗雷击!

网线直通交换机,交换机直通主板,交换机里面有变压器可以隔离高压么?

网友:
怎么可能不坏,220V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