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POS机

楼主(2024-11-10):
朋友知道我比较喜欢玩这些小玩意儿,拿到就给我了…这种方案的还是第一次拆到…

网友A:
也就电池和屏幕有点用了,最多还有个安卓充电口

网友:
也就电池还有点用处

网友B:
屏幕还有点用

网友:
没什么用处

网友:
除了电池可能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电池和屏幕有点用了,最多还有个安卓充电口

引两根线出来了就是带屏幕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还有点用

屏幕引脚定义没有怎么玩啊…还不如玩现成的

网友:
坐等楼主开发用途,有类似的好几个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两根线出来了就是带屏幕的充电器了…

那倒也是,除了体积大一点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喜得软包电池一个。

网友:
用的应该是esp

网友:
走线很长的电路板,可以当负载加热电阻。液晶屏膜撕下来除胶,当手机偏光镜。

网友:
为什么pos机干不过二维码贴纸?

网友:
拆件用很不错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拍照片还比较清晰,有时候想知道电路板上的贴片零件型号,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拍照片还比较清晰,有时候想知道电路板上的贴片零件型号,看不清楚。 ...

5年前买的红米note8pro…除了内存有点捉急电池换了一块又该换第二块之外没发现其他的啥问题…

网友:
折腾有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