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502鼠标更换按键

楼主(2024-11-10):
罗技G502鼠标更换按键

网友A:
凯隆紫金,回弹性能最接近日产灰点的国产

网友B:
这款鼠标居然用了这么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鼠标居然用了这么多螺丝。

嗯嗯,二十多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隆紫金,回弹性能最接近日产灰点的国产

这么高档次的鼠标,按键触点至少应该是镀金的,最不行至少也应该是镀银的吧,但这个MADE IN CHINA的欧姆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隆紫金,回弹性能最接近日产灰点的国产

这么高档次的鼠标,按说所用的按键触点至少应该是镀金的吧!最不行也应该是镀银的吧,可是这个鼠标使用的是MADE IN CHINA的欧姆龙OmROn按键开关竟然不是镀金的也不是镀银的,触点氧化太严重了。

网友:
这老货可真复杂...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这做工不错,好的微动难买。

网友:
罗技搞的鼠标太复杂了,造成鼠标无形中很重,有很多功能又没有必要

网友:
我还停留在使用304上,502的审美我接受不了

网友:
这款是502的无线版,比502的有线版复杂很多

网友:
看到HERO就知道这货不简单

网友:
罗技鼠标做工可以

网友:
这复杂的鼠标

网友:
还是喜欢灯厂的鼠标,手里的太攀皇蛇挺好用

网友:
罗技就是爱在这种关键零件上省钱

网友:
g502还是不错的

网友:
无线鼠标,比我的有线的精密呀,这还是光栅滚轮呢

网友:
这这微动颜色好基佬

网友:
我因为微动保修期内,换了一次,又用了三年过保了,也是自己换了次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