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灌森浇花器不出字了怎么修?

楼主(2024-11-10):
就是这货,今天用着用着突然屏幕就不动了,然后关了再开就不显示字了,但是有背光。功能也不正常,以前连续按两次A键,就会启动水泵,现在也没反应了。
是主板坏了?

网友:
在保修地话送修,不在保地话裸了看看...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测量一下主控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芯片,找个图捣鼓捣鼓呗

楼主:
已经修好,就是死机了。没有物理重启按钮,拆机断电重新插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