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0824tcl29的电视最后一次修

楼主(2024-11-10):
20210824 周二 晴天
    8点来,又是一上午无活。2021年8月24日09:22:40
    中午回家,下午2点多,来个电话,上来就说他们是什么英语,
    说是之前我领过他们教材啥的,这不扯呢吗?我要那玩意干嘛?
    没说几句直接挂了拉BLK了,3点躺下就没睡好,3点半,电话来了,是个老头,
    说正好走我这里了,车子补带,我说我不干,另找别人吧,挂了。
    没十分钟,3.35又打来一个,说是问我几点来,我说4点吧,
    他说行,那他4点再来吧,还确认一下,你4点准来不,我4点再来啊,
    我说行,问一下修什么,他说,上次那个电视,声音有毛病的,不是没修吗,这次修。
    我很不痛快,还记得上次吗,一个29的电视,喇叭不响,开始试机没事,后来出问题了,
    拍打两下又不犯病了,我想修了吧,他不修了,非弄走,
    那么死沉的玩意,搬过来搬过去,又DVD伺候,
    音量又关不小,那个吵得心烦,结果折腾半天没我啥事。
    其实就是拆开修喇叭这么点事,这次你又跑二回,这不存心折腾人玩吗?
    不过,再睡不着了,38起来,喝水,放水,穿衣服,不到4点下来,来门市,
    到现在了,还没来呢2021年8月24日16:25:56
    都17.35了,这位才来,这次彻底没声了,经过拆机检查,喇叭没事好得很,
    机器是太次了2910G,发现带块立版,不知道干嘛用的,

    上面有3打头也有6打头的件,资料又没有,只好胡蒙,
    拆下板子,发现一个·1W电阻虚焊明显,补焊后,基本上就出声了,
    但是这板子晃荡时,声音断续,或者俩喇叭交替声音断续,跟拧了平衡旋钮一样,
    于是,补焊板子这边的接插件十几针,算是好多了,但是刻意去摁,还是虚,
    板子扭晃也虚,这哥们中间去拉货,走了,说不行明天来拿,
    我说尽量别,放这里我没法干活了,他说那就头8点来,于是,就这样,我继续修,
    不过翻来覆去还是不理想,感觉6是声音的,3好像是场块之类的,
    那小板子上一边连接着场块,一边连接着伴音这边,没资料真烦人,
    补焊这小板子上很多虚焊点,真麻烦,三极管也虚,电阻电容也虚,不胜其烦,
    我想把这板子省掉,无奈大板子不好翻,怕不小心砸了CRT,
    折腾半天,最后只能这样,发现板子往前扳动好些,
    在一个相邻散热片和板子之间塞个废开关壳子黑塑料顶着,这样就没事了,就这样吧,
    19:40前后,这位来,拉着些黑波纹管,白的类似卫生间下水管那么粗的管子之类,
    戴着红色安全帽,来找我,直接帮他上车走人吧,收他20得了。
    打发走,已经20点了2021年8月24日20:03:09
    今天到了补买的第一份10条充电器线,也是那种质量的,
    真不错,够快,好像刚拍下,第二天就到了。
    20.30后边一女来配钥匙,一个孤立一个三环都是单面收4¥刚走2021年8月24日20:46:07

网友:
这种大屁股电视可以换了,太重了。

网友A:
我老家还收藏了一台索尼29寸纯平显像管电视。

网友B:
这咱电视耗电量惊人,29寸都有130w的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还收藏了一台索尼29寸纯平显像管电视。

我家还有一台29寸松下纯平,有100HZ和逐行扫描,买来用得很少,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还有一台29寸松下纯平,有100HZ和逐行扫描,买来用得很少,挺新的

我那台索尼也有100HZ和逐行扫描的当时是三千多元买的,我哥买的是松下29P200G也带100HZ和逐行扫描还内置一个低音炮声音挺好的花了五千多元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咱电视耗电量惊人,29寸都有130w的功耗

相当于50寸液晶的功耗了

网友:
数年前家里的32寸纯屏被led电视淘汰,放在杂物里一直闲置,去年叫收购废物的上楼把它拿走了。
这种电视占的地方大,一个人提起来比较吃力的,该淘汰的时候,还是放手好一点。

网友:
听故事来了  哈哈

网友:
这种CRT大电视也算是古董了。

网友:
内部发热集中,电路板焊接工艺一般,日久天长就容易焊锡开裂而脱焊。

网友:
这种电视应该都淘汰了吧

网友:
现在还有客户需要修这个?看日期,就算是前几年也少见哈。

网友:
发热大,冷热交替,大多是虚焊,焊点超多,补焊后也就好了!

网友D:
这个电视还有人看

网友:
看见了 熟悉的 高压包   老了

网友:
现在电视降价太快了.之前我的43寸tcl不开机,还好换了电源板就正常了.
最近投影机也坏了.索性换成100寸电视了.六七年前还是个高价货,现在入门级都几千块搞定.效果还不错.
不必追求多分区以及高亮度.

网友:
那个立着的板子应该是枕形校正的,这种板子一般都是虚焊比较多,而且在高压包附近我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视还有人看

我就在看,就像 日光灯 和 LED灯,实在是受不了 后者那种刺眼

网友:
老哥这个是 末代 纯平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