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19V氮化镓电源板改24V输出

楼主(2024-11-10):
某宝买的拆机氮化镓电脑电源板,默认是19V输出,为了能给245洛铁控制板使用所以只能改高电压。提高电压得先把原来的25v固态电容换成35v的,调电压直接在R51电阻上并一个82K电阻,输出电压就是24.10V。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就是这款安卓微120W电源适配器

网友:
电压不是应该稍高一点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A:
没意义的,裸板不值折腾,,,,不如买苹果原装剪线24V电源一步到位,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的,裸板不值折腾,,,,不如买苹果原装剪线24V电源一步到位,十几块钱 ...

闲置利用尚可折腾。

网友B:
电流够用不,怎么感觉得5,6A?还是7,8A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够用不,怎么感觉得5,6A?还是7,8A才够............

这是120W的氮化镓电源

网友:
电源不打嗝就行

网友:
电压调高25%,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懂就问,打嗝不是电压低了才会的吗?

网友:
电压上去一点问题不大,只要不电流过载就行。是不是应该把过流值压下来一点

网友:
19v改24问题不大,电源做工也挺好的

网友:
负载不超电源即可

网友:
你把电压改了其他线路能抗的住不?其他的元器件寿命是不是直接缩短了?

网友C:
这板子做工不错,也比较小巧,不知多少米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做工不错,也比较小巧,不知多少米入手的?

15包邮 要是有红包还要便宜

网友:
闲置利用尚可折腾

网友:
电烙铁也用上氮化镓了,效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的,裸板不值折腾,,,,不如买苹果原装剪线24V电源一步到位,十几块钱 ...

没有这么便宜的,这个价假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便宜的,这个价假的多

注意一下是剪线的,我收到还被电一下,电容存电真长。

网友:
我用19v180w电源改了个 电压超过22v就保护,后来找了个4.74a原装电源 改电压到24.2v,245开机电流能到7a  使用至今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