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业余条件下DIY屏蔽罩方法分享

楼主(2024-11-10):
最近在筹备adminismk老师开源的高压差分探头,该方案仪表运放差分电路 部分使用了屏蔽罩,这个屏蔽罩无成品可采购,需要定制。到淘宝问了几家,做10个报价在150和200元,整套方案电路部分不超过50元,一个小小的屏蔽罩居然要200元。既然买不到合适的,那就自己手工DIY吧。

需要的主要工具及材料详见材料表。

楼主:
一楼就是整个制作过程。由于PCB很紧凑,屏蔽罩引脚焊盘孔很小,装配精度要求很高。建议大家使用数显游标卡尺精确测量并在材料上放样标记尺寸,制作小型折弯装置,尽可能控制误差。
有3D打印机的朋友还可以做个辅助模具,可以精确折边。
这里再给大家提示一个思路:如果觉得引脚定位比较困难,可以单独制作屏蔽罩和引脚,引脚做成长条形,用点焊机焊接到屏蔽罩周围,屏蔽罩外层再焊接一圈镍带做加强和修饰。后面再配图演示。

网友A:
买金箔,淘宝以前几毛钱一张

网友:
赶上直播了,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金箔,淘宝以前几毛钱一张

能提供一下产品照片就更好借鉴了。

网友B:
我觉得”也与“条件下好像不需要屏蔽罩...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C:
铜箔好点吧,造型容易,好焊

网友:
很科学的说

楼主:
详见一楼最后三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与“条件下好像不需要屏蔽罩...

在干扰比较大的环境下,外界电磁干扰有可能影响测量结果,当然最终以调试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箔好点吧,造型容易,好焊

铜箔屏蔽电场噪声不错,也比较好焊接,铁磁性罩,既能拼比电场噪声,又能屏蔽磁场噪声。

网友:
就地取材,好手工

网友D:
感觉用处不大吧
DIY不能严丝合缝
电磁波照样会漏

网友E:
请问是针对电场还是磁场?

网友:
买铜皮更容易操作,但可能这个更厚。焊接还是铜皮好搞。最牛的是用CNC直接做外壳罩子顺带屏蔽也做了

网友:
谢谢分享,diy做工精细,能镀一层防锈保护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用处不大吧
DIY不能严丝合缝
电磁波照样会漏

有一定效果,微小缝隙对100Mhz以上频率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针对电场还是磁场?

马口铁可以屏蔽电磁场干扰,低能量辐射都无法穿透屏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