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件12V1.5A电源拆机(NetGear AD817D00)

楼主(2024-11-10):
本来是要清一清表面沉积灰尘,没拿住掉地上,然后里边有东西哗哗响,拆开后,才看到是外壳卡扣。
路由器是14年买的,差不多10年了,电源外壳老化变脆了,电器元件用料不错,内壳有油渍,怀疑是电容蒸发出来的电解液,这个电源用的电容挺多,外观没看到有损坏的。
照片挺多的,细细欣赏吧。

网友:
电容用这么多,话说东莞不N多做电源的么,网件咋选了个江西的厂...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也是中国制造嘛

网友:
不算太差吧

网友A:
板子上好几个空位,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竟然用T型头螺钉

网友:
网件那款三安的做工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好几个空位,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那2个元件像是保险跟安规电容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吧

网友:
带螺丝好评,好打理

网友:
非常普通的一个电源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即然拆了,为什么不说说电源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看着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

网友:
网件比较老的路由器,登录进去,各种选项,连wifi设置在那都找不到

网友:
没有意外惊喜,意料之内的做工、用料,能用就可以!

网友:
找好的电源外壳,接在车充当USB充电器。或者找基准电阻,换成电位器当风扇调速器。

网友B:
壳子居然是用螺丝拧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居然是用螺丝拧的,少见

这种封装形式挺有意思,其它家都是一次性的,网件是给维修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