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金正拉杆音响XY-1025无声音拆修

楼主(2024-11-10):
小区群里面那个30多的小姐姐,说她家婆的广场舞音响没有声音了,让我帮看看

接下吧,蚊子再小也是肉呀,平时这种我看都不多看一眼,但是,谁让我爱帮助小姐姐呢?想着不难拆,有手就会的活,帮就帮了吧,心中有爱,生活更美

量运放4558供电单5vok

苏州芯片供电为电池电压ok

测量喇叭ok

电池ok

这是一个国产主控制,多用于移动vcd,音响之类的消费影音

杰理的蓝牙芯片与收音芯片

这次的主角LTK5112功放芯片,具有宽电压与低功耗,配置灵活,外围元件少等优点,最主要是便宜,我买两个人才2.5元包邮

电源或者充电芯片?

隔离一下,300多度吹下,底下有散热,不好焊,

新到的芯片,两片2.5元包邮

麻利吹上芯片,哦,不出意外险的话,意外来了,芯片非常热,还得查,这蚊子肉也不容易吃呀
再来看一下芯片应用电路,量各脚都没问题,1脚也有开启电压3v是正常的,大家看图

量到2脚,怎么会对地短路呢?一看电路图,2脚对应的是一个电容1uf,然后对地,量一下旁边没有芯片的位置,那里也是不通的,拆了电容也是短路的,这下把我整不会了,这下在那个30多的女人那里丢脸了?
那是不可能的,把芯片2脚挑起来,悬空它,然后把这个1uf电容给接上去,一头接地,这就是解决了嘛?没想明白为何会短路,原芯片坏的原因是过热?还是原芯片根本没坏?也不想去验证了

最后单板测试,ok

感谢观看鸡肋系列
END

网友A:
收了多少米???

关键是没看到小姐姐,差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还有个屏幕,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米???

关键是没看到小姐姐,差评!!!

谈这个不合适,主要是喜欢拆东西

网友B:
焊接技巧有待提高啊

网友C:
怀疑你2脚跟芯片底下散热盘连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2脚跟芯片底下散热盘连锡了吧?

没有的事,拆掉芯片,量也是通的,焊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技巧有待提高啊

焊工没有问题,我焊EC都可以,你看到的油,只是我没洗而已,反正又不是不能用,焊太好反而不行,需要歪一点点的没有返修

网友:
可调电源粘胶布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要是爱帮助小姐姐  好歹上小姐姐照片啊

网友:
小姐姐的照片不来一张?

网友:
有个屏幕,不错!

网友:
三十多岁?不应该是大姐姐吗?或者干脆叫大姐。

网友:
看焊盘2脚明显连了

网友:
广场舞大妈的神器

网友:
得亏是小姐姐,顺利让这疑难杂症的音响有机会复活。

网友:
焊接的不够完美呀

网友:
都在喊着看小姐姐,这风吹得有点歪,芯片都不周正了。

网友:
经过这一次的来往,小姐姐带你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