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英文的监控录像机能刷中文吗,求助

楼主(2024-11-11):
海康英文的监控录像机能刷中文吗,求助

海康英文的监控录像机能刷中文吗,求助

海康英文的监控录像机能刷中文吗,求助

有谁搞过,说一下方法

网友:
可以的,只需要提供固件给你就行了

网友:
我试刷过一个8路的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定制球机画面上有字也想找固件刷

网友:
英文也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没整过。不知道呢。

网友:
一般都搞不掂,除飞高高手。

网友:
海康威視的一般都有中文系統的,只是設置上你可能不懂,而且你並沒有提供DVR的型號,誰能查到相關的資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