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冲牙器电池快不行了,拆开看看什么电池

楼主(2024-11-11):
一个冲牙器,刚开始时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月,前一段时间就按开关没反应,充满电后用几天又不行了,
不知道是进水了还是电池不行了,
今天有空拆开看看是什么电池,有空来换上一个,

外面看不到任何螺丝,

先把这个透明的塑料杯取下来

用力敲下来

螺丝都在这里了,

扭下螺丝,取出中间组件,电路板没有进水的迹像

只有一个电池

这一边是进出水的管道

电池电压只有2.6V了,

长度51mm

直径14mm

看来电池尺规格应该是14500

网友:
14500,估计只有600-900MAH,拆下来补电,测下容量,太低就换吧

网友:
这个应该好换。

网友:
14500容量的确比较小,不过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A:
冲着牙龈了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着牙龈了疼不?

看冲牙器档位和手法,一般多档可选,觉得不合适就调小档位

网友:
不行换个吧

网友:
看着是电池自带保护板,也就是主板没有保护功能。和我飞利浦台灯一样,电池保护板坏掉,电池就过放坏了。而且你还不知道,直到使用时间明显变短,才去更换电池,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小孩有一个. 充不进电了 一看保修期还有一个月 赶紧找客服 客服让寄回去
然后 给换了个新的机身

结果小孩去军训,  被她同学偷着用了, 还是另外一个同学发现的. 小孩死活不用了,
我老婆就要扔掉, 刚换的新机啊 , 后来发现有原装刷头卖, 又买了俩新喷头挽救了回来...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正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着牙龈了疼不?

会疼,刚开始的时候,一冲就牙龈发炎,

楼主:
早几天到牙科做了全口龈下洁治,花了3000多块,现在牙齿非常敏感,特别是甜的东西,医生说牙周炎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越来越严重,最后牙齿会落掉

网友:
全口龈下洁治,不打麻药的话很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着牙龈了疼不?

刚开始很会满口血,一段时间后适应了就不出血了

网友:
典型的14500电池,这种电池很少有高品质的,找sony的拆机的合适

网友:
我有个是18650电池的,感觉不好用,要长按才能关机,为啥不设计成按住出水,松开断水呢,这样才好用。

网友(2024-12-16):
以前买了个不知名的台式,很快电机坏了,买了碧洁的,用了有3年多了,比较抗用。便携的用松下电池式的,5年了,还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