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强光手电灯头主板怎么拆

楼主(2024-11-11):
一个强光手电灯头,要想拆出驱动板,有一个压环应该是有螺纹拧紧的,但是发现没有着力点,拧不动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拧进去的

这是灯头另一面,驱动板是卡在里面,这里也没有螺丝的地方

网友A:
怀疑楼主是不是拆反方向了,你说的圈感觉是CNC出来的“固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反丝?

网友:
铝合金是一体的,pcb卡在那里

网友B:
有可能从镜片灯杯开始拆,电路仓拧出孔在里面。或者钻2个孔用卡簧钳。

网友:
从灯头那里拆的

网友C:
很明显,这个要从透镜那一面拆

网友D:
没看见卡扣和螺丝孔,那就是冲另一面开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只能默默看

网友:
压圈在另外一面。

网友:
那两个圆孔是不是着力点,用拆表壳的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楼主是不是拆反方向了,你说的圈感觉是CNC出来的“固件”

无着力点,一般这种会有两个小孔,可以用镊子或卡簧钳拧,它这个没有不知他是怎么拧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从镜片灯杯开始拆,电路仓拧出孔在里面。或者钻2个孔用卡簧钳。

以上灯头另一面图片,板是卡在里面的也没有拧的地方,应该是从后面拧但无着力点不知他是怎么拧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个要从透镜那一面拆

已上新图,透镜那面也无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见卡扣和螺丝孔,那就是冲另一面开拆了。。。谢谢分享

已上新图,透镜那面也无拧的地方,应该是从后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拧进去的。

网友:
只能破坏性拆解了

网友E:
有个圈旋转下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圈旋转下来就可以啦!!!

应该是能拆但没有着力点不好拧,不知他原来是怎么拧进去的

网友:
反正是没看明白咋样拆解的,可能是从灯头方向拆的吧。

网友:
拧下透镜,在背面箭头这个地方用一次性筷子加锤子敲,注意不要敲USB口那一侧,U口会顶住敲不动,敲对面180度那侧,有松动就可以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