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1款五颜六色的鼠标微动主观大评测

楼主(2024-11-11):
总共三十款微动,牌子分别是凯华,华诺,欧姆龙,凯隆,TTC,杂牌(静音黄点)
型号应该不止31款的,外观是分不清楚其参数的,比如压力克数的差异这些
华诺最多,总共16款,分老,新,高端
凯华5款
TTC2款
欧姆龙5款
凯隆2款
杂牌1款

华诺新老选手,上面新款5000万的寿命,外观颜值高,价格2元左右,下面是经典老款,很多老鼠标或者中键侧键都是用这个系列的,寿命500万,价格低廉,1块钱吧

这四个也是华诺的新系列,属于比较高端的,左边1是2000万的静音微动,你没看错,正常长方形的静音微动,手感有种踩屎的感觉,没有声响。右边三个好像是1个亿的寿命吧,几个4-5元,太贵了

欧姆龙,玩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最便宜的7n,10m 10mof 20m 20of 50m蓝点这些
欧姆龙在用户心中有种寿命短,老双击的印象
老双击的问题可能出在引脚耐氧化性不够强。
同样买了两年有余的一盒子微动,欧姆龙的引脚已经有氧化发黑的迹象了,其他微动并没有这种情况。

下面是凯华家的4款微动(黄色框内)。
左上黑曼巴GM8.0,好的游戏鼠标用这款,风评不一吧,好多说触发硬的,声音响的,也有说软的,我也说不准,我感觉按下去有点闷,不太喜欢,触发力度也买了不同参数的,55gf-74gf都有,我感觉是差不多。
上2是黑壳的凯华,一个字硬,根本不会去用的,保护手指要紧。
下1白刃,也是很多游戏鼠标用的,价格贵,寿命长,达到了1亿次,手感偏硬,我是买了55gf力度的
下2还蓝壳的黑曼巴,这个还错的,就是价格贵,一个要到四五块钱了
画面最左下角的是华诺的透明白点,8000万寿命,说是回弹快,我是感觉不出来

TTC微动,有两款这个也买了挺多的,分了不同力道的批次,但是外观和丝印都没有任何差别
左一是60M,右边是80M,我用起来感觉80M的更软一些
价格比华诺和凯华都要亲民,1.5-2.5就能买到,而且有防尘的结构

凯隆紫金微动,一个紫色壳,一个黑壳
在所有微动中寿命是最长的,有1.5亿的寿命,带防尘结构,引脚镀金(不知道是不是啊),按键回弹和声音都是最清晰的,反馈感拉满,价格也是最贵的(5-10块)
目前我最喜欢用的微动,所有鼠标的左键都用这微动,按着太爽了。

静音微动
左下,凯华红点,很常规的微动,好多鼠标都用这款,挺好的
右上,华诺2000万次的静音,高寿命解决静音微动短命的问题,手感如前文所说有种踩屎的感觉。
右中,杂牌,价格好像只要1毛钱,按压力道很轻很轻,寿命未知,估计撑不聊多久。
右下,华诺静音微动,这个触发力度也很轻,外观颜值都不错,只不过和我的鼠标兼容性不好,安装后就卡键,可能是按键点的高度高了一些,价格也就7毛钱。

总结一下
本次是用热插拔微动的鼠标测试了几十款鼠标微动,测试结果代表个人观点。
我个人总体感觉大差不差,没有网络上评测说的有那么多的细微的差别,什么回弹快,反应迅速,寿命长,这些估计要用仪器测试才能测出差距吧。
个人体验感受的主要还是回弹声音和按压力道比较能够感知得到
在这些微动当中我认为最能够区分手感是凯隆紫金,凯华黑壳,华诺静音
一个声音好听
一个按压力度极硬
一个踩屎感觉
比较推荐有凯隆和TTC的80M

网友:
买这么多微动,我买便宜的,坏了直接换不心疼,手感什么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无所谓...

网友A:
花花绿绿的挺好看,不过这么多备件,用到什么时候哟

网友:
樱桃、zip这两个牌子的很耐操,正在用的这款zip应该有两三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花绿绿的挺好看,不过这么多备件,用到什么时候哟

我觉得用不完,就是买来好玩的
现在主用的微动镀金了,根本不会氧化,也就很难回出现双击的情况,想坏都难

网友:
好键盘可以使用很多年,想更新的多是喜新厌旧的

网友:
好多啊,很好的参考

网友:
很多,不过我还是喜欢用樱桃DG2

不过樱桃DG2也没有老款金触点那种卖了,现在的据说是新款,没拆开看过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大作啊,便宜的微动里面,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多年前论坛里面买过20个欧姆龙的拆机灰点微动,到现在也就用了4个。

网友:
一滴AZ防锈剂 两年不动

网友:
还是欧姆龙是鼻祖,一直用欧姆龙的微动

网友:
透明微动,说明有点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作啊,便宜的微动里面,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上面坛友有推荐有一毛钱一个的
便宜好用的应该就是黑曼巴和ttc吧
一块多的价格一点都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作啊,便宜的微动里面,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便宜管饱就行,还讲究什么性价比...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华诺黑蓝点,黑黄点用的多,手感和寿命都还行,最喜欢的还是老款樱桃DG2-T85手感和寿命都好。用的罗技的鼠标多一些,欧姆龙微动的双击,很烦人。

网友:
牛人,小小的按键都能够测试如此详细,点赞,也花费不少

网友:
本人专业维修鼠标,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
淘宝都说是欧姆龙加个都不一样那个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