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给小米可视门铃2改装内置锂电池,内置电子Y充电小板。

楼主(2024-11-11):
这个门铃使用2并3串的5号电池供电,手上没啥好的充电电池,只有6节垃圾倍量,充一次用一周,充电还麻烦,得分两次充电,很烦。

翻翻杂物堆,找了一个1000mAh的软包锂电池,满电4.2v,算算差不多,不至于损坏电路。加上之前12块买的100个电子Y充电小板,直接塞进内部,小板使用热熔胶固定,后续还可以拆卸。

由于不想破坏原结构,使用了小强磁来固定电源引线。电源引线焊接在一个小铁片上,然后再吸在正负极上。
充电就直接用手机线充,很方便,虽然续航也就一周多,但是充电方便了,后续有合适的大容量电池再改装吧。

网友A:
1000mAh  只能用一周,这么耗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mAh  只能用一周,这么耗电么

可能电池释放不完全,电压低了就不工作了

网友:
续航才一周,就是充电再方便也是不方便啊。

网友B:
这个耗电量,要接常电才能一劳永逸。是一直在拍吗?正常有人才拍不会这么耗电。

网友C:
把电源线直接焊接在原来电池底座上试试

网友D:
看装置以前应该是干电池版本,既然改锂电池的可以考虑按电池仓选择大容量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耗电量,要接常电才能一劳永逸。是一直在拍吗?正常有人才拍不会这么耗电。 ...

人体感应的,有人经过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耗电量,要接常电才能一劳永逸。是一直在拍吗?正常有人才拍不会这么耗电。 ...

可能是电池释放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线直接焊接在原来电池底座上试试

就是不想拆机,后续可以卖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装置以前应该是干电池版本,既然改锂电池的可以考虑按电池仓选择大容量的锂电池 ...

嗯嗯,目前是随手找的一个锂电池,我来测量下电池仓,看看淘宝上有没有定制的

网友E:
忍不了啊,搞6接14500锂电,800mAh*6,侧面再搞一个C口充电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忍不了啊,搞6接14500锂电,800mAh*6,侧面再搞一个C口充电香

哈哈,这个猛了。暂时还不想破坏它,主要想着后续升级的时候能卖了回点血。

网友F:
这个好点太·大呀!!!

网友G:
耗电挺大啊。。。改的不错,不过正负极用磁吸的方式不太稳妥吧

网友:
电池一周一充有点夸张了,实在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点太·大呀!!!

耗电是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耗电挺大啊。。。改的不错,不过正负极用磁吸的方式不太稳妥吧

不想改动原电路,磁吸是最简单安全的了

网友:
这个不改原来的样子,用磁吸的方法,好巧妙。

网友:
这耗电量,,直接5v充电头怼上去算了,反正家里闲置的多怕电压高就串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