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申达SD-ZLZD;消防应急灯模块,难得18650双电!S2MF发热大设计缺陷吗?

楼主(2024-11-11):
洁净车间用的工程。驱动电源输入与模块输出是共负极,两正极之间两颗S2MF二极管2A太小?还是其他缺陷? 插头都高温粉化了,帮分析下。感谢!

网友:
工作环境恶劣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用的,平时供照明灯具,应急时启动应急照明,感觉是平时照明时间太长或者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
这温度确实高啊,本来是消防用的,结果差点导致起火

网友:
18650长期浮充挂得快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感觉快要烧烧穿了

网友:
好像还可以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待机功耗可不低啊,一直在发热

网友:
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质量最好的消防应急灯质量模块了。

网友A:
几个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设计有缺陷。那2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吧,是电流太大还是频率过高引起的?
灯的设计理念还是挺好的,传统的消防应急灯到报废都不会用得上几下,是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个平时用于照明还是科学的。

网友:
做工挺不错,发热高可能与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
应急灯终于从1.2V镍铬电池升级到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都是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设计有缺陷。那2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吧,是电流太大还是频率过高引起的?
灯的设计 ...

是并联,暂时不明。模块断电时工作。L/K是开关路,正常控制灯具。

网友:
久了电池容量就不对了

网友:
温度不低啊

网友:
估计18650电池是被充电充坏的,不过这种也不会给你用好电池。。。

网友:
这个消防应急灯模块算好的了,平常看到的就一个电池加2个LED灯

网友:
用料感觉还可以

网友:
工作环境差,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