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炫龙m7主板烧坏了,这还能修吗。有图

楼主(2024-11-11):
昨晚打游戏突然关机然后在开机冒烟了。拆开一开主板烧了,这还能修吗,自己能整不。

22:15:上高清图了,各位老哥们。

网友A:
这个要专业搞维修的人弄了,,不确定电路板是不是还好着,只是器件损坏的话还算好搞。

网友:
多层板不好弄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吧,这玩意可不好修...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cpu或者显卡能不能保住都说不定,还自己修?专业的都不一定能便宜给你修好。。。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先给看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换新主板,维修的费用可不便宜啊,慎重考虑!

网友:
难道大家都用本本玩网游吗?怪不得我的爱国想本本用了10年多还能工作。原来是不玩网游

网友:
找专业高手  还能起死回生

网友B:
供电模组烧了,主要是散热不好造成的,你这烧的程度,板子铜排估计都糊了,得刮板焊接重新走电路,你这肯定修不了,还是找第三方专业的修

网友:
只坏了一相?

网友:
就看那芯片烧的是上管还是下管了,搞不好CPU一并带走了。

网友:
修个啥子,直接报废了,那烧的是cpu供电,搞不好19V已经灌CPU里去了,而且修好的话,那个管子散热也不行了,更容易烧,除主板之外的其他零件当配件卖得了

网友C:
这是Dr.mos,也就是集成了驱动和上下管,看这样90%烧了cpu,抬走吧,即使换了cpu和驱动芯片如果没找到原因很快又会烧

网友:
非专业人士估计搞不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Dr.mos,也就是集成了驱动和上下管,看这样90%烧了cpu,抬走吧,即使换了cpu和驱动芯片如果没找到原因 ...

送去维修笔记本店铺了,不知如何,明天给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专业搞维修的人弄了,,不确定电路板是不是还好着,只是器件损坏的话还算好搞。 ...

已上高清图,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模组烧了,主要是散热不好造成的,你这烧的程度,板子铜排估计都糊了,得刮板焊接重新走电路,你这肯定 ...

已上高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