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n1200右键自动触发问题求解

楼主(2024-11-11):
雷柏n1200鼠标右键老是自动触发 在质保期更换过一次 后来又出现同样问题了 就是你啥也没操作 结果电脑中就自动蹦出来右键菜单。这货宣传页长这样:

我拆开了鼠标 发现电路板中微动用的是这种方形的。首先自动触发右键是不是微动出问题了,然后如果是微动出问题的话,必须更换这种方形的微动吗,还是说那种传统的长方形的也行?

背部电路

网友:
先把右键微动拆下来,看触发不,确定是微动的事,换一个就行了,至于换什么样的,线路板上其实都画了长方形的位置了

网友:
有烙铁地话就换一个呗,随便一个普通的就行,坏了再换就是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微动出了问题,换个就好,看电路板是两种通用的,方形一般是静音按键吧,长方形的选择会多很多

网友:
这种鼠标还是扔到河里吧,做工也太次了吧

网友:
这是静音微动,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微动坏了,换一个

网友:
从别的旧鼠标上差一个微动开关,换上就行了;我的罗技鼠标左键老是连击,后来找了个微动开关,换上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情,楼主自己可以完成,除非你没手没脚没烙铁。那换起来就困难了啊。

网友A:
更换左右键,

淘宝红包买一个也就几毛到块把钱,有红包就攒几个。

国产凯华,华诺都有5000万次以上的促销拉人头订单。

今天刚给M705换了按键,本来右键连击,同样按5次,右键出20多次,左键还好,拆都拆了,就一起换了吧。

换完就好了,声音比原装欧姆龙大一点:

网友B:
不换微动就拆开清理一下即可

网友:
这个品牌不咋滴,有个无线的一分钟左右就掉线了,开关一下,用一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换左右键,

淘宝红包买一个也就几毛到块把钱,有红包就攒几个。

还有这样的,用电脑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有测试按键的。
我们都是用的感觉不行了就换按键。或者像其他楼写的,拆开清理下,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微动就拆开清理一下即可

干过好多次,应急使用或者没有配件的时候清理很好用
清理一下能用忘记。我自己目前的鼠标飘移,办公够了也难得管它
估计是芯片问题,可以用

网友:
找他让他换新的,运费还要他们出

网友:
其实,动手成就感,很大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的,用电脑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有测试按键的。
我们都是用的感觉不行了就换按键。或者像其他楼写 ...

下载个图吧工具箱,啥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图吧工具箱,啥都有了。

谢谢你,电脑行业这么多年没有用过这些,基本用不上。
不过你这个是个好东西
顺便谢谢你,上次跟我说的汽车调速电阻故障,这货没让我换去维修店花了120
估计买个调速电阻不到50。我省点事

楼主:
我最终还是买了一个微动开关自己换了上去。

图 1 新的微动的焊接效果
由于是新手,拆除原来微动的过程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电路板上焊点周围了出现了很多伤痕。

图 2 新换上去的微动,黄点位置
但是这些天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发生了一次右键自动跳出的事件,看来出问题的未必就是微动。

补充内容 (2024-11-28 10:40):
===2014-11-28 补充===
用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动跳出右键,一般发生在滚动滚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啥思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