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摩托罗拉对讲机XiR P6600i拆解发现发射按钮掉了

楼主(2024-11-11):
摩托罗拉对讲机XiR P6600i不能发射对讲信号,拆解发现发射按钮掉了。

网友A:
这是数字对讲机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对讲机不便宜吧

防爆对讲机大约2600元左右。

网友:
板子散热快,超难焊接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容易掉,焊点吃的是剪切力

网友:
焊上后面用热溶胶点上一些,固定看看

网友:
这个原来有一个,玩不转

网友:
小问题,再焊上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做工很摩托罗拉

网友:
做工很摩托

网友:
用到后面都是电池卡扣先坏,卡不住电池,特别松

网友:
受力的元件,用贴片,设计缺陷。

网友:
没看到另一面,可惜!

网友:
贴片按键似乎耐用性一般般,整体做工不错

网友:
数字对讲机不便宜

网友(2024-12-11):
这对讲机的质量是真好,耐摔打

网友(2025-07-05):
这种设计就是故意的,就不让你用长久,高端的都是模块化的,PTT按键,信道开关,都是可以单独更换不需要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