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洗车机/高压清洗机实际使用对比

楼主(2024-11-11):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次买洗车机,主要的用途是天台上清理青苔。某宝上面这类产品琳琅满。
最出名是德国的卡赫吧,非常专业的清洁机械产品品选了一圈,觉得还是老德专业品牌靠谱。然后闲鱼上刚好附近有一台卡赫在出售。开车过去拿了回来,用起来相当顺手,但是就是声音太吵了。用了半小时,被隔壁楼的人抗议了。
测一下噪音。洗车机放在地上,噪声计离电机位置一米。白天的环境噪声大约50分贝。

把喷枪插在水里,这样就没有水枪呲水的噪声。工作噪声90分贝,周围的人讲话必须大声吼。

闲鱼买的,也没法退货。又回到某宝上。逛了一圈发现大部分机器都是用串激电机,动不动上万转,噪声都是大同小异。卡赫的功率没有标明,但看上去应该是1kW左右,最高压力12MPa,流量5.5l/min。

然后就发现徕本这个牌子有交流异步电机的机器。用的马达就是家里电风扇那种,低转速安静。700W,最高压力6MPa,流量4.7l/min。标称压力虽然只有一半,但实际用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牌子名不见经传,闲鱼上附近也没有人卖,看在他工业设计还挺好看,很小米的样子,而且挺便宜,决定在某宝上买一个,不好用退货也方便。大小对比挺明显的。

下面对比一下,用起来跟德国品牌的区别。卡赫的立式机身是硬朗的工业风,设计相当合理,拉手高度刚好。机身上各种挂钩,电线、高压管、进水管、喷枪、喷头各得其所,一手就能拉走。徕本卧式机身,极简设计,好看,但不够实用。重量不比卡赫轻,拎起来要弯腰,各种配件要用另一个手抓着,否则一旦放下就散落一地,搬运的时候遇到要开门难免狼狈。

左边是徕本,右边是卡赫。其实卡赫也能调成水柱,但拍照的时候我不知道。

水铲状态。

徕本的水铲可以调得非常宽。虽然我想不到有什么用,但我儿子经常在太阳下用来制造彩虹,万万没想到还能当
右边的喷出的水铲边缘清晰,用起来感觉“很锋利”。不过打到脚上是一样的生痛。

清理青苔的效率和效果相几乎一样,不过大概是因为边缘清晰,卡赫使用的起来的感觉爽很多倍,没错,感受是倍数的差别。在喷头的设计和工艺上,两者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卡赫的喷头也是可以调整水柱形状的。

喷嘴是塑料件,模具挺精密,受到周围结构的很好保护。
徕本的喷头在水铲极宽的状态下,会变得不均匀。

喷头调节是靠调整两片不锈钢片之间的距离,来压扁水柱形成伞形。

但是鉴于成本的问题,加工的不太好,很多毛刺。当两片金属片靠得很近的时候,这些毛刺就会导致水铲不均匀。我用锉刀把这些毛刺修掉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不过其实他们在工艺上,只要把这片金属片的方向反过来,使用冲压件的光滑边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同样的环境测试一下噪声。

工作噪声75分贝左右。比串激电机少了25分贝。这是一个很夸张的差距,水枪呲水的声音都比电机大。旁边的人都可以正常交流。用上这个洗车机后,即使在晚上用,也没有人投诉噪声扰民。

这篇文章写在购买之后二年。徕本的螺丝全都生锈了。另外就是它的电源线太短了只有一米多,进水管也很短,用起来没有卡赫方便。

二手的卡赫起码有三年了,螺丝还银光闪闪。

小结:国产品牌的洗车机在设计、用料、工艺等各方面跟进口品牌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不过价格也只有三分之一。使用起来的效果和防水能力两者差不多。而我的使用环境地处密集的居民区,串激电机的洗车机实在是太吵了,没法用。

网友:
改无刷锂电洗车机‘’1

网友:
我买的小米锂电洗车机,感觉压力不大

网友:
我买了亿力洗车机用的还好,后面看又看到洁云洗车机卖价格还行,便宜用的不多
结果没用两次放在那看到绣太狠了,确实不能比。
而且洁云的电机感觉很一般用一会了就发热甚至有焦糊味,但是洁云旗舰店敢保十年,无所谓了
还是建议亿力的。

网友:
我买了台洁普斯F11x裸机

网友:
之前都用家里喷雾器,后来用过一次洗车店的那水枪,那家伙劲才大,往回冲手都

网友:
学习了,看看后来人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自己找个四级电机加AR泵自己组个吧 市场上卖的都是你们这种不懂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个四级电机加AR泵自己组个吧 市场上卖的都是你们这种不懂的人

电机加泵头成本不低吧,而且能不能直接组装配套?

网友(2025-01-13):
抛开价格谈性能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