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优利德手持式电桥UT612

楼主(2024-11-11):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拆开三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前后盖。后盖上有电池仓和USB接口线路板。

USB接口线路板特写。

ES51919/51920是LCR测试仪芯片,来自承永科技。

介绍文档网上很多。

2个TS3A5017 是双通道单刀四掷 (4:1) 模拟开关MSP430G2202是16MHz主频MCU, 2KB 闪存、256B SRAM、SPI/I2C 和计时器。

配套的ES51919

拧下6个螺丝就可以把PCB拆下来。

按钮后面有一块钢板。

网友:
不错不错,一个电池可以用多久?

网友:
3.999特殊晶振吗

网友A:
优利德的产品做工确实可以,看看那么多IC上的字迹清晰,电路板干净整洁,不愧是大厂出品的好东西;只有无良商家把IC上的标识都抹掉了,售后服务差。

网友:
透明胶的是热熔胶自己加的吗?

网友:
不愧是大厂出品

网友:
没发现牛屎,差评。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正想买个LRC

网友:
看着怎么这么不像是电桥

网友:
这机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产品做工确实可以,看看那么多IC上的字迹清晰,电路板干净整洁,不愧是大厂出品的好东西;只有无良 ...

难道刮掉印丝,再重新刷上去不行吗?

明明就是优利高的产品,还要故意玩这一曲,又当又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刮掉印丝,再重新刷上去不行吗?

明明就是优利高的产品,还要故意玩这一曲,又当又立。 ...

哈哈,还是让你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你真是一个精明的数码坛友。

网友:
通常从哪能找到万用表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让你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你真是一个精明的数码坛友。

早就知道了,后期的彩屏LCR手持表,都是中创代工的。

网友:
想买,但实在用得不多

网友(2025-02-13):
采用台湾集成度很高的专用LCR表芯片模拟前端/数字信号控制芯片,极大的简化了电路设计,同样受限于集成模拟前端芯片的性能,估计精度不会很高。没有采用牛屎粒封装进一步降低成本差评。但是相较于分立元件的做法成本应该骤降,然而实际售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只能说性价比一般。

网友(2025-05-22):
这款表是十年前买的,我有6013A和数字万用表,所以基本没用。最近在修一只开关电源,78L05输入端电压与其它正常电源偏低1.5v,输出5V正常,但不能点亮负载板,其它端电压正常。怀疑78L05输入端滤波电容(470u)失容,拆下用6013A和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有400u。突然想到我有UT612,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果断换掉470u电容,+5v可以点亮负载板。我另外开贴说明。

网友:
我们公司有此表,速度慢慢来,尤其是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