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盈创手电钻咨询,这价格值吗?

楼主(2024-11-11):
120带个箱子,两电一充,没有电量显示,电池和充电器都是山寨味,值吗!看着这个包胶还可以!因为准备退掉,不拆机看了!最大转速有点低,扭矩只有60nm!

网友:
个人感觉不值

网友:
买来就安心用,不要纠结值不值,毕竟随便干一单就回本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的话我还是习惯220v插电的,免得维护电池

网友:
几个月就换的东西,不要考虑值不值

网友:
便宜是值得购买的理由

网友A:
赶快去多多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去多多看看就知道了

这样拨动三功能电源价格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拨动三功能电源价格高一点

这种电钻除了能钻普通的孔。其他功能都是摆设,比如上面标的电锤功能。就是为了多卖钱印上去的标志而已。。

网友:
对于产品,家庭用足够;只有在使用时才可以看得出效果,好不好用,力大不大,电池用多久,还是等楼主使用后,来谈谈个人感受吧。

网友:
好高级啊,前些年买的有刷电机,一块电池,三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钻除了能钻普通的孔。其他功能都是摆设,比如上面标的电锤功能。就是为了多卖钱印上去的标志而已。 ...

不至于,多多买过带打击功能的,确实是有这功能的,它是通过齿状结构咬合实现打击的,其实到手一试就知道了,有打击功能的调到打击位置用手纵向按压夹头会发现有一个来回伸缩的旷量,调到电批或者钻孔模式则不能来回伸缩

网友:
值不值还是得看内部用料,如果是多多上那种公模的肯定不值,就这两电一充平时活动力度大的时候别说120,估计60都能拿下; 如果内部是大厂那种用料,电池也是正规大牌动力电芯,那这价肯定值

网友C:
现在这类公模无刷电钻,流行的只有两类,一类是大艺电池接口的,一类是牧田款电池接口的。大艺接口的多,价格也便宜一些,裸机40多可以买的到,牧田款接口的贵一些,通常要60多才能买到。这个是牧田款接口的,加上电池和充电器,卖120应该没有多少水分。另一方面,扭矩标称60牛米不算小了,这种小钻通常达不到的。至于退不退货,要看自己情况了,如果能满足使用需求,就不要退了,退货可能还要损失一些运费的,即使有运费险。如果不能满足需求,需要更大扭矩、更高转速的,那就退,当然,更强的电钻就不是120能拿下来的了,可能翻番都不够。楼上寄希望于内部用料与大厂相同,电池也是正规大牌电芯,价格只卖120怎么可能呢?厂家也不是慈善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类公模无刷电钻,流行的只有两类,一类是大艺电池接口的,一类是牧田款电池接口的。大艺接口的多,价 ...

PDD上没有你想的那么贵哦,我前几天撸了一个牧田口带冲击功能的公模无刷21V电钻裸机38.8元,还不算最便宜的,B站上有UP之前活动撸的跟我同牌子的16.8V两电一充才30多,如果楼主是公模的两电一充电芯还是那种垃圾电芯120绝对亏了,至于标称扭矩60牛米如果这是PDD公模货这个数字你不能当真的,都是乱标的,我买过的没一个能达到标称扭矩的,甚至还有标138牛米的,所以我才会分开两种情况分析,如果是PDD公模货120绝对亏,不信的话楼主可以自己去PDD比价看看现在的行情价;如果是正规大厂货尤其电芯靠谱那120肯定值,你认为120不可能是因为你是按正常大品牌市场价格去衡量的,但是你忽略了他本身不是大牌,市场上有些外贸尾货或者出口转内销处理的这个价格还是有可能的,这种就是可遇不可求了,但确实有,我前些年拿到过18.8的川崎21V手电钻,38块的川崎电圆锯,质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DD上没有你想的那么贵哦,我前几天撸了一个牧田口带冲击功能的公模无刷21V电钻裸机38.8元,还不算最便宜 ...

对立面看待:从做工上看机子和电池均是很粗糙质感一般那就不值;从实际使用看有力且是无刷还有2个20V的电池还一个多余的盒了才100出头那就相当傎了。建议老铁使劲用电池,俩电池轮流来机子上个搅拌头不停火晚上也不停连续坚持48小时后机子电池充电均还OK,那可就绝对值了,嘿嘿

网友:
我不赞成那种一天到晚在寻找最便宜东西的态度,那会浪费多少精力啊!而且说不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便宜东西还埋着地雷呢,不是论坛有人买过一个无刷电钻,看着是单环夹头的,结果拿到手发现是没有轴锁的,那怎么用啊?也不否认会有商家由于某些原因清库存,会遇到很便宜很好的工具,但毕竟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苦苦去追求这些,古人已经用守株待兔来批评这种态度了,我们不能比古人还不如吧。

网友D:
大哥,你的思路偏了,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守株待兔去找这样的工具,而是单纯讨论他现在这个工具值不值,我的意思很明确,值不值得看它内部真实的情况,如果是PDD公模那种他就不值,你都不需要费心思去找,现在PDD上面有现成的,不用等它最便宜的时候,就平时价去比较吧,两电一充也远不用120,主体算他45,像这种5串1并的电池大概20出头,充电器轻飘飘一文不值,往贵了算都到不了100;如果内部不是PDD公模那种,而是外贸的,那它内部做工就是会好很多,电池就算比不上大牌,至少也是用的正规牌子的,那这个价就值了,说到底还是要拆开看看里面实际的情况,现在的电动工具光看外表看不出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思路偏了,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守株待兔去找这样的工具,而是单纯讨论他现在这个工具值不值,我的意 ...

好了,我承认你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比我强,我甘拜下风。既然如此,你干脆就把哪里有卖一百元以下而且不次于楼主这一套电钻的地方告诉楼主得了,你看,我们这里一通折腾他也不敢发言,都难啊,你也别藏着掖着了,做点好事大家都高兴。等楼主买了你介绍的,拿回来一比较,就可以拿定主意,留一套退一套了。

网友:
值不值得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