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法拉电容替代主板时钟电池

楼主(2024-11-11):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是一块LED屏的控制板。留意一下,会发现板的上部中间有两个晶振。一个长圆跑道形是单片机的8MHz晶振、另一个是细圆柱形的时钟32.768kHz晶振。

控制板加电后单片机就会工作,晶振也会起振,两个引脚上能够测量到震荡波形。

时钟晶振也会起振。

当外部供电切断后,单片机就停止工作了,单片机晶振也停止了震荡。

由于LED屏需要时间控制,例如定时节目转换等需要,时钟电路必须维持一直工作,这样 LED屏的时间就不会错。主板上的时钟依靠这个CR1220纽扣电池维持供电,继续工作。

这时候电路的功耗非常低,消耗的电流不到一微安。但是这个一次性锂电池不能充电,几年后终将耗尽。电池耗尽后每次断电 LED屏的时间都要重新校对,非常不方便。爬上去换电池也是个小工程,非专业人士一般很难完成。所以考虑用法拉电容替代电池。某宝上买了3.8V10F的电容。

这个电容的耐压式3.8V,容量高达10法拉,电容上的警告,大意是不能极性反接,不能超压,不能拆解。

增加的部分原理图如下。3.3V来自1117的稳压输出。经过一个电阻限流,再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S14向法拉电容充电。整个电路的时间常数超过200秒,起码要1个小时才能基本完成充电。

SS14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外部供电切断后,超级电容向外部放电。这个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小于1微安。

焊接好元件,接上电源,经过一个晚上,完成充电后放大电容端电压3.088V,跟纽扣电池的3V额定电压相差无几。

经过7小时的放电后,电容两端电压还有3.071V,下降了17毫伏,估算总的放电电流大约7微安。考虑到电容充放电的极化过程,这个结果可能不准。一段时间后再测一次。

又经过22小时的放电后,电容两端电压还有3.058V,下降了13毫伏,估算总的放电电流大约1.6微安。实测时钟晶振低到1V仍能工作,按3V放电到2V,可以维持70天,足够度过春节假期。
电脑主板上的时钟电池原理也差不多。不过电池更换方便也没必要去改。其它所有要使用时钟的器件,如果更换电池的成本很高,都可以考虑在安装之前这样改造。

网友:
可是可以,就是电容有自放电......................

网友:
常见的法拉电容是2.7v和5.5v,现在居然出3.8v的了

网友:
常用的家电用法拉电容的,我只在PSP里面见过。

网友:
厂家不用法拉电容应该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吧

网友A:
几年才更换个电池,没必要折腾,我一次就买了200个纽扣电池,20块钱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法拉电容寿命不长吧

网友:
改的挺好,他这个是换电池太麻烦,不是为了省电池钱

网友:
?????
正常不是应该直接换电池座,换成2032或者2450的吗?
然后粘电路上就完事儿,电池看情况,一般三五年换一次,或者七八年换一次,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才更换个电池,没必要折腾,我一次就买了200个纽扣电池,20块钱

还没用就废了一大堆吧。。

网友:
SS14没用上?板子上没有看到啊

网友:
做的很好,改成带充电的,使用效果刚刚的,以后可以考虑用大容量的法拉电容代替一次性的电池。

网友:
用在带充电功能的设备上还可以,其他的意义不大。

网友:
法拉电容有自放电,如果关机时间长的话电就没有了,建议用可充电的纽扣电池LIR1220

网友:
个人使用可以这样改,厂家出于成本考虑是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才更换个电池,没必要折腾,我一次就买了200个纽扣电池,20块钱

假如这个电池是用在户外显示屏上面,要跑几公里,要带梯子,你说怎么折腾好?

网友:
想法很好,支持折腾

网友:
我觉得主板通电时那个电池是在被充电的,正常情况几年都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