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买了一个AD584的基准

楼主(2024-11-11):
看起来还行哦~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快10年的584,我是冲能用个小电池和带按键切换才买了这个,不过是15PPM的KH,有点可惜。

网友A:
你做什么精密的工作啊,要这么精确的基准电压,难道差个0.01V都不行吗?非要10.000000000000十八位身份证那么长的精度。估计是搞卫星发射的,不能偏移0.001mm的轨道,否则就进入不了大气层,直接到外星球去了,也许在宇宙中间任意飞行,再也返回不了地球了,除非外星人帮忙协助。

网友B:
校准仪器仪表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精密的工作啊,要这么精确的基准电压,难道差个0.01V都不行吗?非要10.000000000000十八位身份证那 ...

我做的东西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但有时候差0.01V真不行,额~~~我可能要用到0.00001V的样子~~用这个呢主要是为了缩短观察作品的趋势变化的时间,测量工具分辨率高了,可以很方便地且很快地观察到测量对象的变化。比如你充电,如果用最小分辨率为1V的表观察电池端电压上升的过程,就不如用最小分辨率为0.1V的表来得快。还有比如分辨率高的表测量电阻,测量时,用手靠近或者触摸一下电阻表面,可以很快观察到电阻值的变化,根据经验可以快速衡量一下电阻的温漂大小。等等~~举例不一定对啊,针对我而言方向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仪器仪表用的吧

不是用来校准的,时平时用于开机后测量一下,看看手里工具是否还正常。

网友C:
这个芯片稳定性一般般,还是恒温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稳定性一般般,还是恒温的好一点

是的是的,我就是瞅它可以很方便使用才买的,对照个6000字的表基本上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精密的工作啊,要这么精确的基准电压,难道差个0.01V都不行吗?非要10.000000000000十八位身份证那 ...

额~0.01V还真不行,我可能要用到0.00001V,测量要到0.0001V,

网友:
看到高位表,感觉就是爽

网友D:
十表九不同,那个算是准的,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精密的工作啊,要这么精确的基准电压,难道差个0.01V都不行吗?非要10.000000000000十八位身份证那 ...

前几天有人转贴,说我国科技部门研究出什么计时的东西,几亿年不差一秒

网友E:
10V等多久才抓拍到一字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表九不同,那个算是准的,真不好说

老板的表比我的表位数多~要相信他

网友:
拿584来校0.01?搞错没有?

网友F:
真较真精度的话,584就难以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V等多久才抓拍到一字不差

举手随便拍几张就有,才缓慢跳动1-2字而已,5V那张其实也也能一字不差,就是因为没有故意卡点,这两张就是随手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较真精度的话,584就难以胜任了。

我好不容易等到了卖家标定的温度还真的是这个值。
前几天只能勉强维持在23度左右,差十几个字左右,烤机多久都到不了标定值。

网友:
不错不错
安捷伦的 34401A

网友:
再买1个 AD584L 的

网友:
多年前跟风买了一个AD584基准,把手上的万用表校准了一下就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