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底片夹,结果最后变成相框

楼主(2024-11-11):
扫描底片的时候遇到个麻烦事,很多年前的120底片是卷起来保存的,这么多年再展平难度相当大。

卷曲的底片很难放进扫描仪的底片夹,于是用3D打印机加磁铁自制了一个,两片合上之后底片可以从缝隙滑入,这样就直接被上下固定
虽然还不是很平,但已经可以用了
第一版

第二版

最终版,加厚了两侧,扫描面厚度是1毫米,方便适配扫描仪

放到扫描仪里的样子

扫描仪景深比较大,因此剩下的那点弯曲已经不影响什么了

手头645底片扫描完之后发现这个片夹好像没用了,于是就打印了一些透明胶片,变身成了相框

又为相框制作了底座。那么我做的到底是片夹还是相框?

网友A:
扫描仪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前的乐凯和柯达胶卷拍的照片,就可以放在扫描仪上,扫描成图片,保存起来了?

网友B:
透明照片怎么打印的,家用喷墨打印机能打印吗?
我手头还有好几卷胶卷,发给上海的一家冲洗店冲印的,发回来的胶片都是裁剪好装到无酸袋里的

网友:
厉害了,以前玩120胶片的也是前辈级的人物了 。用得上就是好,底片夹还是相框的名头无所谓

网友C:
借贴问个问题吧
以前胶卷相机,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时代
没有底片
想复制照片怎么做?
拿相机拍旧照片
再洗照片么?

网友:
跟底片接触面应该贴上丝绒材质,防止刮花底片,前段时间也是翻相册找到20多年前跟女朋友游玩时拍的底片。当年冲洗的照片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贴问个问题吧
以前胶卷相机,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时代
没有底片

好像是把照片通过镜片缩小聚焦到反转片上成像,这样就有了底片,然后再把反转片冲洗出来,当然翻拍也是可行的

网友D:
谢谢分享,我的爱普生扫描仪只能扫135胶卷,已经很多年没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仪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前的乐凯和柯达胶卷拍的照片,就可以放在扫描仪上,扫描成图片,保存起来了? ...

需要扫描仪有扫描底片功能才行,普通扫描仪扫不了底片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贴问个问题吧
以前胶卷相机,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时代
没有底片

有专门翻拍的设备,之前有看到过,给他相片他可以给你搞成底片然后再冲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贴问个问题吧
以前胶卷相机,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时代
没有底片

冲印出的照片用扫描仪转为数码照片是最好的办法。不过,那种麻面的照片扫描出来效果也很不好(百度说法相反,不知道回答者实践过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我的爱普生扫描仪只能扫135胶卷,已经很多年没用过了

带透扫的扫描仪常见底片都能扫吧,可能你的缺120胶片固定夹?

网友:
不经意的发明

网友:
把底片夹在书里可以降低弯曲度。

网友:
3D打印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透扫的扫描仪常见底片都能扫吧,可能你的缺120胶片固定夹?

底片弹性太强,原装片夹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仪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前的乐凯和柯达胶卷拍的照片,就可以放在扫描仪上,扫描成图片,保存起来了? ...

可以,我都用坏俩底片扫描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照片怎么打印的,家用喷墨打印机能打印吗?
我手头还有好几卷胶卷,发给上海的一家冲洗店冲印的 ...

有专门的喷墨专用透明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