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FXB40HC11-160电磁电饭煲 不检查内胆

楼主(2024-11-11):
先前是开机没用显示,更换了保险丝,整流桥,igbt。开机报故障未放入内胆,取样电阻都测量是好的,现在找不到问题,恳请大师支招。

网友:
我猜,类似于电磁炉不检锅的故障。

网友:
看来,电磁加热的电饭煲,不如传统加热的好玩。

网友:
图二左下角稳压二极管过热电路板糊了,是zd103吧?还有查一下igbt保护的18v稳压管

楼主:
电磁电饭煲igbt没用工作,帮我看一下两个贴片三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
检查IGBT的18V稳压管,两个推动三极管一般是8050和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