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更换不同于原车型号的方孔牙盘需要跟更换原来的方孔中轴吗?...

楼主(2024-11-11):
请教一下2014年款公爵600 牙盘磨损严重,原来型号的牙盘好像是台湾的淘宝上没找到,只找到齿数一样的禧玛诺SHIMANO FC-MT101牙盘,但是淘宝给的参数这个型号的牙盘适配的是123mm长度的方孔中轴,而我原车是113mm的方孔中轴,现在有个问题,这个牙盘要是装到原来长度的中轴上不知道行不行,淘宝推荐是一起换,安装肯定能装上,但是换了以后会不会牙盘往外走的太多,会不会影响前变速,会不会牙盘和后面的飞轮不在一条线上影响后变速,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给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建议一起换。

网友:
轴长一厘米,变速位置有变化,会调变速就没有问题,不会调变速就买原来的轴长。

网友:
后轴塔轮一般都用最小齿数的,调整一下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轴长1厘米,也就两边各长0.5而已,我的杂牌车子换的培林中轴也是稍长一样可以用,再说前变速位置也可以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