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液晶LED32F100CF更换灯条

楼主(2024-11-11):
2024年11月11日

花30元带回一个屏幕不亮的电视,当时看屏幕没明显问题,赌一把吧,大不了交学费了。回家上电发现指示灯能亮,但怎么按键屏幕都没反应,用灯条测试仪测得2组中的一组直接开路了,首先是背光有问题,其它未知。
周日中午灯条到货,开干。照片拍的不全,也有晚上补拍的,权当是个维修记录吧。

型号,起初以为铭牌后面有个螺丝呢,结果没有。

新灯条,花13元

在拆外壳时遇到了阻力,不知道如何下手,捣鼓了好一阵开了,就忙着换灯条了,晚上忽然想是怎么开的?又是一阵捣鼓,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用扁工具深入缝中,用力外挑,里面是3个卡口。

只注意下面的逻辑板的pFC了,用扁铲拆四周壳时忽视两侧的“小耳朵”了,打开才注意到,心想有可能完蛋了,没办法,硬着头皮前进吧,或许没事。
屏下面居然有个小麦里的那种肉虫子的s体,边框上也有2个,忘拍照了

注意细节

灯条布局,

2013年的机器,那时候就是三合一主板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有惊无险。

=========

经验:拆壳时注意两侧的“小耳朵”。

网友:
竟然是这种布局。

网友:
折腾有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看来LED灯的背光,也不是耐用的

网友:
三合一板子集成度高,坏了整体换

网友:
一看就会一拆就废。拆屏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网友A:
我换过两台液晶电视灯条都以失败告终,就是最后安装的时候把边框装错了,一上螺丝马上压爆屏,一台三星46寸一台三星39寸,惨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两台液晶电视灯条都以失败告终,就是最后安装的时候把边框装错了,一上螺丝马上压爆屏,一台三星46寸 ...

确实太惨了,以后千万不要拆液晶电视机。

网友:
秀得一手好电视

网友B:
老灯管的29吋我都给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两台液晶电视灯条都以失败告终,就是最后安装的时候把边框装错了,一上螺丝马上压爆屏,一台三星46寸 ...

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

所以拆出来的零件一定要编好编号,不能装错,拆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了解怎么拆解,千万不能大力出奇迹,复装时一定要轻手轻脚,绝对不能使用电动螺丝刀复装以防用力过猛

网友:
技术好,人勤快,双十一不购物而修电视机

网友:
好简陋的背光,以为会是灯条

网友:
复装时一定要轻手轻脚

网友:
换过这电视灯条,装时要小心,灯条是全部短路,不是开路。

网友:
换灯条一定要胆大心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灯管的29吋我都给放弃了

只能换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