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默生2900U铝壳双板改调压2.5-70v

楼主(2024-11-11):
艾默生2900U铝壳双板改调压2.5-70v,简单改几个电阻+一个电位器+电容就可以了,改全桥电压升高一倍电流减半理论上5-140v,最大功率永远是2900w,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淡黄色的漆 非常难清理

网友:
懂原理摩改

网友:
高手啊。这电压改得太高了吧。是不是有危险。

网友:
要能再加一个调流就好了

网友:
方案可行有效

网友:
方案设计不错

网友:
懂原理,高手啊。

网友:
整明白这电源不容易啊,这么强壮的电源不是一般场合用的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A:
难点,R003合金电阻不好搞。。

网友:
这电源有两个一直闲置,主要是嫌弃它的待机功耗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点,R003合金电阻不好搞。。

舍得花钱,网店搞得到吧

网友:
线圈的颜色有点怪

网友:
楼主再发一下调流方案,更换合金电阻是为调流取样准备的吗

网友:
高手,功底深厚,玩家!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2024-12-23):
绝对的高手,会分析原理与电路,还能实际动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