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刷BIOS开不了机了,求大佬们给点建议

楼主(2024-11-11):
大佬们   刷BIOS刷的开不了机了,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然后跟着网上的教程买了个烧录器,接着写进去。
这个操作已经重复不知道几次了显示都是成功的,然后也换了好几个那个原厂的BIOS文件,结果还是没有用,依旧是是这样子,点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总之,网上大部分的教程几乎我都看过了,然后也跟着做了一遍,换了好几个软件,依旧是没有用的。
有可能是这个BIOS烧了,但是我不想接受,因为我不会换,我还想找到其他办法,再折腾折腾。

求大佬们给点提示

楼主:
然后我也在这个网站找到了一个两年以前叫做(前程pqc)的大佬发的帖子,机器型号x15at22跟我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它的CPU和BIOS芯片厂商跟我不一样,我也跟着他的操作步骤都试过了,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A:
下载的bios是否对应机型,还有烧录软件选择的芯片品牌容量大小和板子上的bios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bios是否对应机型,还有烧录软件选择的芯片品牌容量大小和板子上的bios芯片是否一致 ...

还有一个可能是官网下载的是不是编程器固件...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341A编程器?,,是不是闪存数据写入存在问题

网友:
我上次给华擎b365m刷了个b365的BIOS,啥都能用,就是dp没用,折腾半天发现下载错BIOS了,b365不带dp口

网友:
官网下载的一般都不是编程器刷写的文件,有的可以解压出BIOS文件但是不是完整的,华硕什么的还是cap的格式还得转换

据说10以后得U会和BIOS的sn绑定,互换不开机

网友:
没备份原文件就敢刷机

网友:
你先用软件读取一下你下载的bios看看有没有错误,如果读取没有错误就看看版本号对不对。

网友:
好多官网下的都是不完整的,还是要备份

网友:
记得之前有短接某些针脚,强制恢复bios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芯片要对应,找原版BIOS看看

网友:
刷之前什么问题?原BIOS文件没备份吗?

网友:
需要完整的bios文件,也就是包含ME和EC固件的。

网友:
我的主板BIOS之前坏了,自己对应型号买BIOS芯片,然后花了50找的专业维修给焊接一下,焊的时候说是只保证焊到上面至于能不能正常使用他不敢保证,好在焊好以后重新刷BIOS搞定了!

网友:
这工具不知能帮你?wincris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551310/article/details/141782593

网友:
一下子发现,这里高手还是很多的,机刷BIOS的情况不是一般人都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bios是否对应机型,还有烧录软件选择的芯片品牌容量大小和板子上的bios芯片是否一致 ...

其他相似型号的BIOS也试过了

网友:
补充一下你的bios芯片是32m的,你用来刷的bios文件的体积必须是 33554432字节 如果文件体积不对刷进去不能启动。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烧录BIOS文件后按照原来位置焊上即可。由于芯片很小,取下和焊接都不难,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