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池用天邦达V1.51连接不成功,求群内大神赐教

楼主(2024-11-11):
电池测量4V,可能休眠,用485通讯板子没有反应,求大神指导

网友:
把采集排线拔了再插上,如果保护板灯亮,连接试试

网友:
你这个在哪儿下的呀?他们新的版本的2.几了

网友A:
第一步:(如果已经解锁)先插充电器看有没有反应,能充电的话应该可以解除休眠。
第二步:充电中接上位机,如果依然显示读取失败(你看上位机窗口下方红字)说明上位机版本不够,板子版本比较新(估计是有按钮的那种)
第三步:如果是上面的情况,我给你发个可以用的。(2.34版本实测其实是1.31版本,更老)

网友:
板子照片要有啊,有的板子485都是阉割了的

网友:
帮助页面输入密码,密码有两个都可以用,自己试看有什么区别,123456和123456789,输入密码以后旁边的红点变成绿色说明成功,窗口下方会提示此时的操作权限。

网友(2025-02-02):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如果已经解锁)先插充电器看有没有反应,能充电的话应该可以解除休眠。
第二步:充电中接上位机 ...

老哥,我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用2.35读不出来!带按钮的新款天邦达板子,能否发我一个可用的上位机!邮箱1113528123@qq.com谢谢了,祝老哥新年快乐!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如果已经解锁)先插充电器看有没有反应,能充电的话应该可以解除休眠。
第二步:充电中接上位机 ...

我是带按钮的,帮我发一个可用的上位机,万分感谢5411955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