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KDL-32R330D电视机拆解

楼主(2024-11-11):
这台索尼KDL-32R330D电视机2016年购于京东,当时价格1300左右,为何选这款电视呢,因它的优点是开机无任何广告,也无须复杂的画面切换,直接就进入正常电视工作状态,所以非常适合年纪大的老人家使用。
外观

后盖

铭牌,产地厦门  功率57W

底座

整机拆开后的样子,左边是电源板,右边是主板

电源板

两颗金色的红宝石电容

主板

东芝内存

各种输入、输出接口

8欧 11W双声道喇叭

最后是工作照

网友A:
老电视的电源板和信号板那时候都是分开的,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另外羡慕一下穿背心在家的老兄,我这昨天供暖停了一天,大鼻涕都快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的电源板和信号板那时候都是分开的,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另外羡慕一下穿背心在家的老兄,我这昨天供 ...

X,竟然有供暖...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的电源板和信号板那时候都是分开的,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另外羡慕一下穿背心在家的老兄,我这昨天供 ...

俺这里温度还有30度。冬天有供暖还是不错的,南方湿冷很难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的电源板和信号板那时候都是分开的,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另外羡慕一下穿背心在家的老兄,我这昨天供 ...

不都是自己烧炕的吗?

网友:
还是以前的电视方便,现在的智能电视就是智障,没开会员电视你都看不成

网友:
开机无广告,家里的索尼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自己烧炕的吗?

农村烧炕的比较多,城市都是地热或者暖气

网友:
拆机了就顺便清下灰。无开机广告的电视机好,不过近几年很少了,据说政策变了,将来无广告的电视机又会多起来。

网友:
这电视有些年头了

网友:
大厂做工就是规整

网友:
这电视机用料还是不错的,那么多年电源板里面电容没有一个大肚子

网友:
sony大法要有对比才能看出来,除了稳定可靠,音响和画质真的没法比

网友:
中年大叔上镜了,把散热片拆了看用的是啥图像解码芯片

网友:
翡翠台不是直播吧?现在有线也不给开通香港台看了。

网友:
sony出品,皆为精品.

网友:
电视就应该无广告,无VIP,开机就进入节目,这才叫电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的电源板和信号板那时候都是分开的,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另外羡慕一下穿背心在家的老兄,我这昨天供 ...

想知道背心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背心是怎么发现的

第一张图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