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热水器点火经常失败,原来只是电池没电

楼主(2024-11-11):
有台用了20年的万和燃气热水器,每年入冬就会经常打火失败,也就是可以看到嗒嗒嗒的放电,就是点不出火来,但持续开关个几次又正常出火了,并且出火后关掉再点都是正常的。一开始以为电池不够电,但拆下那两个大号电池用万用表测都是1.52V左右,并且也能看到持续放电火花,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然后老是怀疑气阀是不是有问题。最近天气凉,一到晚上温度降到15度就一直点不着,有时要开关个几分钟才能点着。干脆换两个电池,结果一点就着,操蛋,的确是电池没电了。旧电池用了可能4年了吧,每次测的电压都是1.5V以上,一直没怀疑它的问题。其实用到1年半出现最小档打不着火就应该换了。
拿着旧电池,找个0.3欧的钢线做电阻测一下短路电流,结果只有500mA。看来的确是完全没电了。热水器气阀电磁铁需要的电流比这大,我还有个旧电池能输出1.8A短路电流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大号电池没电了测电压基本测不出来,只能测短路电流。下次一碰到最小档打不着火就应该换电池。
有点想不通不为什么亏电状态下多打火几次又能点着?是电流加热了电池让它输出功率增强了?

网友A:
检查里面那个水力联动阀膜,那个膜破了就会看见有火花但是点不着,因为不出气,
开水就开气同时推动点火,膜破了就会导致行程不够能打火却不能开气,所以点不着,但是多试几次又偶尔点着,会越来越严重
淘宝买个10快还是多少来着自己换就是

网友:
我是直接改锂电池了,嗒嗒嗒打火清脆然后电磁阀吸合“珰”的一声悦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里面那个水力联动阀膜,那个膜破了就会看见有火花但是点不着,因为不出气,
开水就开气同时推动点火, ...

你这个推测没法解释夏天它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推测没法解释夏天它能正常工作

说了越来越严重,而且冬天会明显变硬

网友:
你应该在打火的时候测电压。

网友:
电池都用了4年了早该换了,和温度有关系夏天没准还能接着用

网友:
电磁阀打开需要较大的功率,电池弱的话就会只有脉冲,不通气

网友:
家用燃气灶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单节大号电池的,打不不着,测电池1.4几伏的,换新电池立马解决。

网友:
10几年前用笔记本拆出来的18650锂电池改,飞两根线出来给18650电池座。家里备有几颗,随时换,

网友:
原来是电池的问题,换上新电池就行了。

网友B:
不是都接的有220V电线吗? 里面还有电池?
我以前一个也这样 不懂,直接10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接的有220V电线吗? 里面还有电池?
我以前一个也这样 不懂,直接10块卖了 ...

20年前的老式热水器,大多是用大号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