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汕头芯伊航牌子的双节18650充电器加两节电池,可以放头灯里

楼主(2024-11-11):
应该是4057的芯片两个,USB输入,1A足够了,5V,500ma都够

网友:
成本全在外壳上了

楼主:
实验了下,可以充,电流一般

网友:
本四线城市市民表示没听过这个公司

网友:
电路真简单

网友:
还要加个电池保护板

网友A:
还不好用4056做一个呢。

网友:
这种简易充,慢

网友:
外壳还是值钱的

网友B:
4057最大充电电流只有0.5A吧

网友:
充电速度不行吧

网友:
可以充,电流一般

网友:
一般般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7最大充电电流只有0.5A吧

5引脚是4054充电芯片,和6引脚4057都是500ma,适合14500小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好用4056做一个呢。

非常赞同!

楼主:
有红灯和绿灯啊

网友:
可以使用,电流小点偏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