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04硅胶密封,能不能在水里抗的过220V强电的击穿,热的快线坏了

楼主(2024-11-11):
从根部有个线断了,焊好后,用很多很多704硅胶密封。

能扛得住在水里吗?

网友:
只要厚度够就不是问题,,我用704最多就是用来密封高压帽

网友:
该扔的时候还是扔吧,狗命要紧

网友:
安全第一,本身就不安全

网友:
上级放一个漏电保护器。你可真是会过。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安全最重要.

网友:
涂胶前,接合面电线绝缘皮,插头塑胶件打磨下应该会效果更好,不然难免粘合面不连续。
就和补胎需要先打磨完整一个道理。

楼主:
胶还没有干,如果漏电,我一个头接火线,水里出来接个灯,看能不能亮?

网友:
能换还是换吧。长时间不可靠。

网友:
有专用的绝缘胶  你淘宝搜下  先套热缩管  再上胶

网友:
跟自己小命关系的,还是换新为好

网友:
应该没问题就怕从粘接的缝隙里往里漏水

网友:
你干嘛非要放水里,接线部分在水面以上不就安全了。

网友:
看来今年的经济环境确实是相当差啊。

网友:
各种底座壶体分离的电水壶那么多,还用这个?

网友:
干脆不接了,俩电线头仍里一样

网友:
不行的,过段时间和胶皮一样,裂开了,

网友:
1首要考虑安全问题,2该换就换了吧,个个都这样怎么拉动内需?

网友:
不贵换个新的吧,能抗的胶价格又可以买新的热得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