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袖珍路由器带机量稍微大一些?

楼主(2024-11-11):
这种可以直接插入市电的袖珍路由器不占地方,功耗也低,非常好用

现在用的袖珍路由器带机量一多就会不稳定,怎么办好呢
哪种袖珍路由器的带机量比较大呢

网友A:
又要便携又要带机量大,脑残么,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网友:
这种是以前出差用的,现在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便携又要带机量大,脑残么,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啊...

不要求便携

网友A:
又不要求带机量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要求带机量大?

带机量最好大一些,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机量最好大一些,稳定一些

多大?多稳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楼主:
最好稳定带机10台左右

网友B:
硬件上CPU性能和内存决定带机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稳定带机10台左右

多稳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CPU性能和内存决定带机量,

内存是不是比CPU更加重要?

网友:
fttr从路由,装墙壁那款,中兴和华为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是不是比CPU更加重要?

不是的,比如我7621+512MB的路由器刷的老毛子,它实际上划分出来64MB作为高速缓存用来缓存网络数据,(内存过大会让时延变高)其它剩余的用作系统其它开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稳定带机10台左右

带机十台,N多年前的百兆口极路由1S,加上8口的交换机后,接了办公室6台电脑再加上一台HP的126NW,无线部分还要供应我们四个不出外勤平时天天在办公室摸鱼的的手机或者平板,日常办公中也没发现说断流之类的问题,所以稳定这事,完全看人的感受和看你的具体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要便携又要带机量大,脑残么,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啊...

一针见血

网友:
开门,查水表!!!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我记得在哪看到过有很小的7621开发板,如果遇到弄一个再简单DIY个外壳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