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互联网洗烘一体机3C故障码维修

楼主(2024-11-11):
米家互联网洗烘一体机,
出保就坏了,
死亡3C,
客服说是电机问题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说拔下电源等等会好

我差点就信了,

上刑具

后来才知道,电机的话,开后盖就好了,
揭上盖有点脱裤子放臭屁的赶脚

主板,做工还好,WiFi 长年不在线,

最近显示数码管隐隐约约发光,估计又快要挂

变频板

电机总成,

电机连着变频板的时候,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感觉一卡一卡的,不顺畅,

正常的时候,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是顺畅的,坏的时候,因为变频板输出短路了,用手转动电机转子就会一卡一卡的

换了变频板就好了

然后呢,吐槽一下,这种板子很难买,直到等三块才正常,
机器刚推出几年,大部分拆机板都是坏的,卖家也没有条件试,上机不能用就叫你退货,也爽快,
封胶的,难拆

变频模块
Sk的scm1261

网友:
感谢分享,刚好我也买了一台,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
驱动板背面很多贴片元件吧,正面看没事,估计后面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背面很多贴片元件吧,正面看没事,估计后面一塌糊涂

其实就是那个scm1261坏了,背面其他的元件好好的

网友:
灌胶增加了维修难度,小米的WIFI不在线可以尝试把插头再上电可能会好

网友:
过保就坏,也是厉害。
还是莱克代工的模块。它做吸尘器小无刷还可以,做洗衣机这种大功率驱动可能是缺乏经验。
我也买了米家的洗烘一体,不是楼主这款,不知道能用几年,希望用得住
当初考虑它就是因为能接入米家和电动晾衣架联动,洗好衣服晾衣架自动下来。
烘干没用过几次,一是特别慢又费电。二是高温烘的全是塑胶味道。等有大房子了再考虑带冷凝烘干的。

网友:
现在的品控做的真好,也许他们经常说,我们不谈品,只谈控
控的好过保就坏,控不好保内就有问题了。

网友B:
变频模块如果市面上能买得到的话,自己换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模块如果市面上能买得到的话,自己换可以省不少钱

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请问变频模块直接换吗?内部有没有程序啥的

网友:
洗衣机变频,增加卖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