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20d开机电流显示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4-11-11):
龙威3020d开机直接显示电流,电流可调。然后电压最高只能调到5V,无电压输出。请教大神是哪里出现故障了?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v17v18r19这3个元件与电压调节没关系

网友A:
看看继电器供电部分是否损坏

网友A:
照个控制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继电器供电部分是否损坏

继电器供电电压不正常。只有三伏。正常的话应该是11V吧。我拍的是一张完整的照片,上传上来之后就只有半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个控制板的照片

这样可以吗?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供电电压不正常。只有三伏。正常的话应该是11V吧。我拍的是一张完整的照片,上传上来之后就只有半 ...

是不正常,电压一般12V左右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A:
是不正常,电压一般12V左右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