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表的防烧

楼主(2024-11-11):
天宇的88系列都在红表笔加了自恢复保险丝称全档位防烧,MF78红表笔加一个500MA的自恢复保险是否可以跟88系列那样全档位防烧?

网友:
有意思,应该一样

网友:
楼主开始玩指针表了

网友:
楼主去试验下呗,实践出真知。。。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防烧是防多少V的电压和电流 ,期待楼主的试验结果

网友:
我只知道指针表的表头有防烧,是一对二极管并联在表头上

网友:
自恢复保险内阻较大,可能要改小电阻档和大电流档的相关电阻,保持其内阻一致

网友A:
这保险反应速度能否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保险反应速度能否跟得上。

不行没敢在指针万用表上测试,在830上测试了一下,测试的是电阻档防烧,测试完电阻档没事,交直流电压档不能用了,发现有两个贴片电阻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没敢在指针万用表上测试,在830上测试了一下,测试的是电阻档防烧,测试完电阻档没事,交直流电压档 ...

所以,这个构想是验证过的,是无效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构想是验证过的,是无效的的。

反应速度太慢,还不让搞个200MA的保险丝接上,自恢复保险丝阻值高

网友:
自恢复保险内阻与温度是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