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用2毛单片机FT60E211代替净水机控制板MCU优化制水程序

楼主(2024-11-11):
最近两年陆陆续续组装了几台纯净水机自家使用,本着DIY(省钱)的精神,都是自购零部件自行组装,具体制作方法DIY/能工巧匠板块都能找到,就不复述。制作净水机一般需要用一块控制板(也有不用控制板的方案),某宝10元以内包邮非常多,都是公板通用方案。本人曾经拆解逆向了这块通用控制板,具体见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006-1-1.html

板子和程序都很简单,只是程序方面是通用的流程,所以有些个性化需求时需要对其编程,这些板子MCU都做了打磨处理,SOP8脚芯片,1脚电源5V,8脚地。本打算用STC系列单片机飞线接上去重写程序,想着飞线不美观,又发了个FPC转接板,打算薅嘉立创免费打板的羊毛。结果FPC软板打板不免费,白白浪费时间画一块转接板,就此作罢。

直到有一天看到这个帖子:用FT60E211单片机替换头灯的驱动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249-1-1.html
和这个帖子:送给业余爱好者的玩具礼物,2元成本玩2毛单片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385-1-1.html

发现FT系列的单片机就是这个引脚兼容的,于是一通恶补,重新学习FT单片机应用和编程,就当练练手吧,于是有了下面的单片机作业

看看板子的电路图,具体可以参考上面拆解逆向的帖子

此次的主角,净水机控制板和要更换的单片机

要想对这个单片机编程,要参考上面的两个帖子,先做编程器。嘉立创有开源,打板焊接下载固件

为了方便烧录,买了烧录专用插座,烧录器做了两个

然后就是烧录固件做好编程器,用FT60E211要用固件1.6以上

然后用IDE写净水机控制程序

编译通过,通过下载器下载目标文件

下载好程序的单片机

已经更换好了编好程序单片机的控制板

接上原来的净水机(测试水路,有些滤芯不在上面,不影响测试),替换原主板进行测试制水过程的各种状态,均正常

冲洗状态,灯是闪烁的

制水状态,灯是闪烁的

水满状态,灯恒亮

缺水状态,灯恒亮

至此,优化程序制作完成,谢谢观赏!有疑问请留言。

附件:FT编程IDE工程完整版,需要可下载。

网友:
不错!2毛单片机FT60E211终于派上用场了!

网友:
做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三毛多就能买国产32了,还支持用arduino,不必用这个了吧。比如py32f002也就是air001,做简单的功能足够。
还有更省钱的,就是那几家卖电子垃圾的店买废品自己回来拆MCU,基本一个oled或一寸屏加个国产32,再带个升压和充电芯片再几个mos管一起一块钱左右。

网友A:
完全可以复制的大作。
另外问一下重新买新板子替换mcu,而不是在原板上替换,是为了安全保险省心吧?

网友:
另外大体看了一下里面的编程,还不是太明白,芯片只有6个I/O寄存器,3个指示灯,3个控制开关已完全占用,若是再加息屏功能,其它背景指示灯如何熄灭?

网友B:
嘿嘿,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复制的大作。
另外问一下重新买新板子替换mcu,而不是在原板上替换,是为了安全保险省心吧? ...

板子几块钱包邮,就买个新的做实验。楼下的问题如果就是用这块板子,那这个板子上那个条状的两条指示灯和水满指示灯是硬件控制的,无法通过软件控制亮与灭,详情请看拆解帖子的电路图。另外的三个灯是受单片机控制的,可以受控熄灭。其它指示灯如果需要控制亮灭,可以割铜皮改线路,比如把水满灯接到制水灯的反相控制,因为这两个灯不会同时亮,可以把背景条的灯与制水一并控制。这样的话更改线路比较复杂,而且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屏幕只是几颗LED,功耗极低,就由着它亮着吧。你的那块板子与这块板不一样,所有的灯应该都受控于单片机,所以只要你找到合适的单片机替代,重新编程是可以实现你要的熄屏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几块钱包邮,就买个新的做实验。楼下的问题如果就是用这块板子,那这个板子上那个条状的两条指示灯和 ...

收到。坛子没反馈回复通知,刚看到哈,学习了

网友:
高手单片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有点意思

大佬路过,感谢之前技术贴分享!

网友(2025-04-22):
不错,学习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