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碁AS10D61笔记本电池 BQ20Z955主控再次来个电池成功解锁帖

楼主(2024-11-11):
我看见三年前有别人成功解锁了宏碁AS10D81电池,也是BQ20Z955主控的。我现在手里有AS10D31(三洋,BQ8055)、AS10D61(三星,BQ20Z955)、AS10D81(LG,BQ20Z955),全部都是一系列的宏碁笔记本用的。其中D31我7个月前不掉电换过电芯,现在还用的好得很;D81在某鱼上面买了别人的换电服务做个实验,发现换回来是15年产的三星2600mah电芯。有些年纪但是能用。

D61是彻底饿死的状态,然而我前几天在华强北碰到了有卖三星INR18650-35E旗舰电芯的,然后我就买了三颗,剩下的在咸鱼买了四颗INR18650-33G。然后按帖子上面看的整了个CP2112和BE2Works破解版,按照帖子上面把那个电容拆了就不会被"destroy"了。

你要想象到,外壳的标签是被什么东西腐蚀的正好缺了两行字。。好吧,只好戴上手套,把这个鬼拿去阳台上尽快把电池连接地方剪开吧,留一点尾巴可以换新的时候重复使用。剪开了后马上用透明胶带给它包死,后面比形状的时候用就不需要戴手套了。

我手里只有杜邦线,发现那个东西直接插进电池插座里面接触效率很差,再加上宏碁插头有个BI针必须接地才能放电,所以我买了些2mm转2.54mm间距的PCB,买了8针的电池插头,自己做了一个转接头,连接CP2112既容易又可靠。

然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这个电池的线路方案有点独特,形状奇怪,而且原厂全部是用绝了缘的镍条绕好几个弯连起来的。只能两颗一组一组的来点焊。上面那两个是负极屁股对在一起,正极在两边最后用飞线连接起来。焊完了把所有裸出的镍条全部用金手指胶带两边都贴上,加上电池壁上的金手指胶带来双重绝缘。焊起来后马上用细胶带简单粘一下省得来回来去晃使镍条变疲劳。

如果最后电池太长装不下,宏碁搞了几个塑料柱子顶着的,可以磨掉一点然后就进出轻松了

安装板子之前,先分析好板子的结构

主控有点看不清,其实是BQ20Z955,单芯片设计。芯片左边的是测电流的电阻;中间的电池插座的pinout宏碁好心把它标出来了。BI就是Battery Insert,插进电脑后电脑主板把它接地才能供电;TH应该是发出温度报警的针脚;C、D就是SMBus时钟和数据针。

在右边的充电和放电FET上面的就是保险丝,左边两个脚是输入输出,右边是烧断的加热器装置。我测量我的是好的,为了不对它破坏,我后面把右脚抬起来然后中间上绝缘胶带,或者把它右边的那个二极管拆掉也可以。

最左边的是正极,最右边的是负极,中间还有两根要连的

连接好,保险丝烧毁设备拆掉,通过到处拍的照片放大检查绝缘做的到位,然后就可以上CP2112了。
连上CP2112,打开破解版BE2Works 4.52,左边那个下载按钮可以读取通用的SBS(智能电池系统)信息。如果读取不了,检查你的Clock Data有没有搞反,如果电池电压低可能需要手动把电池正极和插座正极连一秒钟唤醒芯片。

然后选中BQ20Zxx,点击i按钮可以读取对这个芯片具体的信息

图中所有写PF的全部不该有,有任何的就说明Permanent Failure(永久性损坏),大致可能性在尝试烧你的保险丝。下面PFStatus列出来所有值得烧保险丝的严重损坏原因。
再往下看有Manufacturer Status,这些会显示具体这个电池的表现,如果在BQ20Z95 sluu264a的手册里面找可以有说明。这个软件相当于自动发了Manufacturer Status(0x0006)的命令给0x00,再读取0x00下面两字节的值,转成16位2进制后按手册上面的表格拆成了这些状态。

这里显示属于 (FET1, FET0) = (1, 0); (PF1, PF0) = (0, 1); (STATE3, STATE2, STATE1, STATE0) = (1, 0, 0, 1)。第一个意思是手册第三行,充电、放电三极管都关闭;第二个意思是PF的主要原因是电池电压严重不平衡(只有靠负极一组电芯有2.7V的电,其它漏液的都是0V);第三个的意思是Permanent Failure
这些可知道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

下一步应该是用右边的下载按钮读取EEPROM。但是问题是宏碁改了unseal的密钥,但还好这个软件有跳过的功能,只要剩余电量(RemainingCapacity)参数为零就可以重置密码!
再一个好消息是BQ20Z95的剩余电量在没有破解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只要用那个文件夹的按钮,在电量不满电的情况下SMBus地址0x0F的地址发个0000即可清零。

点OK然后点击右边下载的按钮就可以读取EEPROM了。读完点击软盘按钮保存个备份。
最后点击那个星星一键就可以把PF全部清掉,无需写入EEPROM。你别看以为没反应,其实是立即生效!再点击i的按钮PF的信息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如果操作正确,插回机器就可以正常充电了。只是这时候什么其它参数都没有改,设计容量,循环数,满电容量都没有改。
一般的情况搞到这里就已经成功了。主要想改的肯定是满电容量,但这个主控不让你轻易的改它,所以就这么着让它自己学习也可以的。

只是说呢我这次显示XCHG,意思是Charge Inhibit(充电被禁止),原因是温度超出所容许的阈值。。我好惨,拆板子时把温度计弄坏了,读取-7C。。不至于PF,但是只可以放电不可以充电。温度探头是我后面换掉了的然后重新连接电池板重新解锁的(拆掉温度探头也会有PF - Open Thermistor 开路温度计也是锁板的条件)。

这里面大致步骤是参照前辈解锁AS10D81的思路,但好多这些东西都是我找了半天找到了BQ20Z95的手册才具体分析的。这个手册TI官网有,但是故意搞得很难搜到,我从其它文件看到提及sluu264a文档名才找到的。这个东西写的很专业,要是这方面小白再加上英文不好的话就看的又枯燥又难懂。非想要看的话我下面上传了pdf

楼主:
有很多人跟我讲说笔记本电脑电池板如果没有锁,可以12 8 4 0V断开电芯,0 4 8 12接回来,然后就不会锁板。
事实这对宏碁电池板是无效的。。我之前AS10D31就是这样子锁的,甚至很老的宏碁C300电池板这样都锁了,而且烧保险丝!
反正我AS10D61换探头是要锁板的,我不妨试了一下。结果是的,板子也锁了!分析看见PF这些标识回来了,只是跟之前不一样的!

所以,教训是如果你宏碁电池板没锁,且没有解锁板子的能力,或者主控太小众没有破解,换电芯别断电!10.8/11.1V的电池那么0 4 8 12V都不能断!14.4/14.8V多一针脚也不能断。这个AS10D61的设计比较难做到,但是我后面有个AS10D31成功不断电换了电芯。谢天谢地,因为那个是BQ8055主控,破解起来很不容易。

后面就是终于等到那些温度探头从某宝送上门。具体参数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估计是10K 3435的温度探头,然后买了几个临近参数的以防万一。

然后赶紧把电芯焊回去,接好,开始重新解锁

温度终于显示是个正常的温度了

最后结果满意了以后,我把保险丝针脚焊回去,把温度探头粘好在电池壁上。还有几个地方原厂有涂绝缘的地方我涂上几滴胶水防氧化

就这么样子,这个DIY的project就此终于完成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在操作之前把电池电量统统放电到3V的样子,而且每一步都照了照片,这样子可便于后面放大细心参考,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

楼主:
如果你想满世界找BQ20Z955主控哪里可以改满电容量的,那你会很失望。。。答案是所有的BQ20Zxx主控不可以直接改满电容量!
我在EEPROM里面搜了半天没搜到,半天才找到BE2Works论坛上面有讲这个的:

这个讲说想要改的话必须对电池进行校准,应该是正常使用校准也可以,以上面说的校准应该最快把。。我还没有来得及试
那么,就先折腾循环数量和设计容量吧,我的33G+35E按标注容量算的话,并连起来有6600mah呢!这个电池只设计了4400的
我后来发现,用BE2Works成功破解密码后读取EEPROM的时候自动将权限设于Full Access Mode,最高级别!
这样子就很简单了,什么改EEPROM都不用了

如上图,BQ20Z95的手册里面讲0x17为循环计数,0x18为设计容量,而且在高级的访问权限下可以直接写!
那么我就直接按文件夹树按钮,打开SMBus命令发送器,键入rw 17 和 rw 18各一行,Ctrl+Enter发送命令。这些就是现在的数值,你可以抄下来做个备份
然后键入ww 17 0001和ww 18 19c8,再次按Ctrl+Enter发送,就把循环改成1,设计容量改成19c8,十进制为6600

后来我再用读取块功能来直接读取0x60,61,62,这些为Unseal, Full Access, PFClear的密码,估计是被BE2Works已经改成这些默认的了,抄下来备用

注意是Little Indian,意思是每4个16进制数字形成的词是反过来的。14047236 其实是0414 3672。。
使用的时候先unseal,把0414 3672写进0x00里面。unseal完了如果要FA Mode再把FFFFFFFF发送到0x00里面,如果是要清除PF把2673 1712发送到0x00里面

网友:
这个电池混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个看好了,我混用当然是3个和3个这样子的,每一组电芯一个35E配一个33G,每一组并联加起来容量几乎相等。。而且其中最边上那个负极在中间的那组是把3枚中最低容量的35E和3枚33G里面最高容量的配对起来了。其实也就差个10-20mah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这个颜色搭配有没有触发强迫症。。但这样子说来,AS10D61是三星SDI的,我就够好的了用了三星SDI的电芯

网友:
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哈

网友:
这两种电芯是容量的吗,这样混用?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得强,不然搞不定。

网友A:
收藏了,也有这个笔记本,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能解锁,不如买一个省事,京东绿巨能卖1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也有这个笔记本,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能解锁,不如买一个省事,京东绿巨能卖159 ...

你看看你的电池型号是什么,这些型号主控互相不一样
其中AS10D31为三洋(BQ8055)、41为索尼、51为松下(好像也是BQ8055)、61为三星(BQ20Z955)、71/73/75为Simplo、81为LG(BQ20Z955)
你要是BQ8055主控的话那个要麻烦些。那个只有最新版本BE2Works有破解,而那个没有盗版。唯一我知道其它的方法是用Linux跑随机插入密码的代码跑两个小时强行unseal
好吧昨天测试了,强行破解方案不行!BQ8055我试了那个强行破解的方案跑不通,然后连个参数pdf都找不到!看来要是BQ8055锁了那你真的掉进坑里面了,乖乖买正版BE2Works吧
至于说绿巨能的电池,我其实有个他们仿的AS10D31,56Wh的。我已经拆过跟原厂方案做过比较,你要如果买它之前愿意看我拆解的话我可以再搞个拆解它的主题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有好多笔记本电池不行了,但自己不会换。

网友:
有技术自己解锁,没技术花钱找人解锁,我是属于没技术的

网友:
真是大神 什么都会

楼主:
我光顾着专注的发了这么多内容,忘了发警告了

免责声明:
- 此贴旨在用于教育目的,是提供对电子元件、电路或相关主题的见解。目的是把我钻研这么深的成果分享给大家。我尽可能的把我的体验写的很详细帮助到大家,但我丝毫无法保证此教程的安全性!

如果需要实际使用此教程,请先了解锂电池的正确操作,以及风险,千万的要做好安全措施。对于任何原因造成的伤害或损失,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折腾锂电池就是有风险的,有时候绝缘方面少了一小片的绝缘胶带就很可能导致在你最不留意的时候(如晚上睡觉时充电)短路然后进行烧毁!

- 我用的从另一个帖子的BE2Works破解版虽说用起来没问题,但真的无法保证有没有病毒。如果真的要用的话最好专门给它布置好一台XP的电脑,做好对外隔离处理!

后续:宏碁笔记本更换电池评测:某宝电池 vs 绿巨能电池 vs 原厂库存电池 vs 换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438-1-1.html

惠普2760p笔记本电池 OT06更换103450方形电芯并解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716-1-1.html

网友B:
手上有个苹果Macbook Pro a1502 2014款电池只循环几十次饿死锁住了,BQ20Z451芯片,有国产ev2400,就是不知道怎么解,没软件和密码。

网友:
大神费心了!很详细的帖子。这个教程非常实用,但风险也不小。操作时得十分谨慎,锂电池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苹果Macbook Pro a1502 2014款电池只循环几十次饿死锁住了,BQ20Z451芯片,有国产ev2400,就是不知 ...

这些芯片是有默认密码的,我看到别人解锁老款苹果的电池是没改这些密码的。如果跟我BQ20Z955一样的话(BQ20Zxx工作原理都差不多),即使密码改了,BE2Works有破解方法,只要剩余电量计数为0就可以破解
宏碁则是好像每一次都把这些密码改了
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你需要拆电池换或者桥接保险丝,搞前把烧毁电路破坏掉(不然它会来回来去烧你的,直到电池没电、主控解锁或者主控烧毁)
再就是这个年纪然后还有损坏嫌疑的聚合物电池这样解锁了后真的能用吗,不会用两下就鼓包了吗?

网友:
能折腾会折腾,肯下本有耐心,这才是真正的diyer

楼主这下花费不少钱吧,其实还可以搞个ev2400,那个对付ti的bms很好用,很多无人机电池就是靠那个解锁

最后一图真把我整笑了,一排夹子,给它上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