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出1个T12焊台控制板,mos管损坏。

楼主(2024-11-11):
这个T12,接上手柄后,提示无工具,但烙铁头会持续发热烧红,最终损坏。经测试mos管50p06击穿短路,右脚和上脚电阻为0,左脚和上脚电阻100欧。问问坛友是否更换mos管就行,对焊台不熟,怕换了还是坏的就没意义了。

补充内容 (2024-11-25 17:13):
已修复,换了MOS管50P06就修好了。但坏的时候干费我3个烙铁头。

网友: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控制板一套,很便宜,那个MOS换着麻烦

网友:
烙铁功率够的话或者有热风枪就换吧

网友:
这种不好拆吧

网友:
热风枪吹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
进来看看怎么个事

网友:
有能力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
挑开2个脚,把引脚掰掉,测一下没其他短路,就可通电试试控制能不能用,能用,叠一个MOS管上去试试。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换了再说

网友:
我换过,可行。

网友:
估计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测一下MOS管的栅极和源极或漏极的电阻,如果电阻很小就说明MOS管击穿了。若MOS管击穿,栅极相连的驱动电路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果也很小,驱动同时击穿了。

网友:
这个很容量焊啊,基本是必备技能了吧,加点锡两边都轮流焊就下来,这MOS管,随便找个20V那种锂电保护板拆一个换上去就行

网友:
为什么会烧才是重点,不解决,要不然以后还会烧玩9号的吧,立创开源广场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