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对讲机座充PLACE TYPE CHARGER

楼主(2024-11-12):
上次拆的这个--
崭新的建伍KENWOOD KSC-16对讲机充电器拆解并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里边内容不理想,镍氢的。这次拆这个还不错,虽然简单,最少是两串8.4V的。
没啥好说的了,上照片了。

全套

特别说明

适配器

座充内部

就一块小板和电极

很简单,就一个芯片

e4921 没查出什么芯片,猜测是一个单片机,哪位朋友有资料啊。

底部标明是8.4V500MA的,这回总算拆出想要的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补充内容 (2025-2-22 21:13):
18楼有资料

网友:
好简单的板子

网友:
集成度真是高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起来很简单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真简单,不过可以给2串的电池充电

网友:
内部空间比较大,改造折腾有余地,比如加个监听什么的

网友:
对讲机的座充!!!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好简洁的板子啊。

网友:
貌似线性充电芯片?

网友:
这是原装充电器?感觉建伍不应该这种做工啊

网友:
没留意,原来是上个帖子的,不过那个看着也很山寨,8.4V 500ma,用9V 600ma TP路由电源应该可以。

网友:
老变压器耐用,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能给二串锂电池充电,集成度高不可攀,那个未知芯片功不可没!

网友:
你可以跑一下电路,是否对得上,1脚接电源+,4脚接地,5脚输出接电池等等,应该就是我图中的芯片,e***不是型号,是可变码,HXN-WS才是丝印,我已经研究了一下

网友:
应该是8脚接电池,上面写错成5脚了,你具体对一下吧,知道型号就迎忍而解了。是一个颗很不错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拆完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