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话故障,光猫上电话灯不停闪烁,电信派人修好,是电话线压瘪了

楼主(2024-11-12):
如题:  电信光猫后 接的固话 坏了,电信维修师傅上门修好了。我把故障现象  和电信维修师傅维修步骤作个记录,相当于自己做个笔记,也分享给大家。

电信固定电话坏了(现在 武汉电信基本上把  铜线入户的纯固定电话(此固话为纯固话,无宽带,无ITV,无分机)都换成了  光纤入户的固话)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电信现在把 铜线入户的纯固定电话 换成光纤入户的 固话,这样好吗?
有人回复,有个缺点,万一家中断电了,光纤猫没电,固话就无法使用了。一般还使用固话的,都是给家人老人留的,万一停电了,家中老人有事,都无法联系到家人。以前铜线入户的电话,停电了,固话还可以用。  但对于电信维护人员来说, 铜线入户的电话,铜线触点很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光纤入户后降低了维护成本。

故障现象:   固定电话坏了,电话机上无显示(此电话有显示屏,可显示来电号码),电话无声音, 光猫上 电话图标的指示灯不停闪亮 (此固话为纯固话,无宽带,无ITV,无分机)
光猫型号: 华为  HG8120C
设备类型:AP外置型EPON上行e8-c家庭网关
设备型号: EchoLife  HG8120C
默认终端配置地址: 192.168.1.1
默认终端配置账号: useradmin
默认终端配置密码:

以太网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EPON ONU)

上网搜此光猫型号 的说明书,

电话指示灯    常亮                     说明 :已经与语音服务器建立连接
                     快闪(2次/秒)      说明 :已经与语音服务器建立连接且处于摘机或者振铃状态
                     慢闪(1次/2秒)    说明 :正在向语音服务器注册
                     熄灭                     说明 : 未与语音服务器建立连接

电信维修师傅上门后,首先怀疑光猫是否有问题,建议重启光猫。我说对光猫断电过,
电信师傅 手机上查此光猫的SN(电信维修师傅手机中装有专用APP, 可查询 电信光猫的LOID,我们普通用户无法查看),上次我想查看光猫内LOID,有人说现在 电信光猫的登录密码为随机密码,普通用户无法进到光猫的LOID界面,

电信维修师傅在把查到的光猫SN码, 填入他手机上查看,此固定电话,对应的光纤,光猫的光通路是否正常。
从他手机上数据来看,他觉得光纤线路没有问题,光猫也没有问题。 他问有无分机,我说没有分机。他拔下固话RJ11接口  上电话线,发现光猫上  电话指示灯由不停闪烁 变为 常亮。
他怀疑 电话线的RJ11水晶头接触不良,拔下 光猫上 电话线,看电话线此端 RJ11水晶头是否有接触不良?查看 与电话机相连的 电话线另一端 RJ11水晶头是否有接触不良?
最后发现是   电话线被桌子 压变形了, 可能是  电话线的2根线短路了,导致  电话无显示。
电信维修师傅把 电话线  被压坏的部分剪断,重新连接 电话线, 故障排除了!

网友:
固定电话,早销户了

光猫型的固定电话稳定性不如。。。。

网友:
想起20年前修理电话机和程控交换机的日子,那时候碰到最多的故障就是叉簧氧化和RJ11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我家固定电话还在,没插线

网友:
头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