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脑洞一开,立马做出个神奇电源,可以外挂给热水器供电……

楼主(2024-11-12):
可以外挂给热水器供电……

网友A:
单节18650通过二极管降到3V左右代替两节5号电池?

网友:
网页一开,立马看到你做的这个神器,原来是只看了一个寂寞。

网友:
十八九年前,家里的燃气热水器点火器漏电,就外挂了一个电池盒放了两节充电电池

网友B:
俩节电池的可以直接用18650上,不用二极管降压,使用多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节电池的可以直接用18650上,不用二极管降压,使用多年没问题

那是为老人准备的,不是为了降压

网友:
咋就这么神奇!

网友:
没看出是啥,眼神不好使了。

网友:
3v 直接上4.2v没事的

网友:
带开关的3V供电,这个想法可以有。

楼主:
整流二极管导通压降在小电流时远达不到0.7v

网友:
电池盒放充电电池

网友:
燃气表电池怎样接?

网友:
看看怎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18650通过二极管降到3V左右代替两节5号电池?

你打字这么多,我选择相信你的判断

网友:
没看出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