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台式饮水机,加负压阀改造为管线机

楼主(2024-11-12):
几年前买的台面饮水机,使用桶装水,即热式加热,无加热储水罐的那种。用了几年还不错,开始用桶装水,没了就让人送一桶,20元以内。后来小区有了净水售卖机,没水了就去楼下机器打一桶上来更换,约3元一桶。

再后来就是自组了净水机,不用跑楼下去打水,在净水龙头下接水更换就可以了,用水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只是这个桶还是要搬上搬下。于是萌发了改造的念头,想把它改装成管线机,由净水机直供纯水,不用桶装水换来换去。

想着简单,把水桶供水管拔出来,接上净水机出水管就搞定,于是开始动手。

首先来看看机器的外观,颜值还不错。

开始脱下它的底裤—-拆掉底板,露出内部结构。

把供水管由桶装水改接到净水机出水管,结果一开水阀,水就哗哗的从出水口喷出,完全不受饮水机的控制,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难道就此放弃?这不是俺的风格,继续脱下它的衣服—-把后壳拆开,看看水路构造。

水路都标识出来了,一目了然。水桶—》取水口—》进水管—》抽水泵—》水位检测开关—》加热器—》温度传感器和水汽分离装置—》出水口和排气口。

原来这个水路没有控制阀,也就是这个水路不能承压,或者说只能承受水桶高度的压力,最多50cm高度,约0.005Mpa,超过压力就直接从出水口排出了。净水机末端压力桶一般在0.2-0.3Mpa,这不喷出来才怪。

上网找方案,原来还有负压阀这么个东东,专门用在净水机和茶台、饮水机上的,万能某宝花了几个大洋包邮到家,买了南洋的负压阀,装在净水机和饮水机水路之间。

上机试水,烧一个100度的开水试试,完美解决。

结束,谢谢观看!有这方面改造需求的可以参考。

网友A:
不错的想法  也有桶装饮水机 想降低成本 添加净水器  也准备改造

网友:
不错,台面管线机

网友B:
看着内部挺简单,加热部分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想法  也有桶装饮水机 想降低成本 添加净水器  也准备改造

嗯,可供参考,买一个负压阀。从我改造的经验是要买一个大流量负压阀,南洋有另一个型号是大流量的,也是几块钱,贵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内部挺简单,加热部分没看到

图上不是有标出来“即时加热器”吗?扬天2000W的加热管

网友:
水管上装个电磁阀,线圈和泵电机线并联,好像也行。

网友:
不错,从南洋出了负压阀以后,看见过好几个这样改造的了,一般都是改茶台,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极速饮水机可以参考改了。
问题是水流量大小和原来区别大吧?怕水流量
大了会达不到原来的设计温度。原来定义99度(实际可能达不到)如果这样改了会不会温度更低??

网友C:
这种即热式的买哪个牌子好啊?

网友:
看过管线机的拆解,和这类桌面即热式有两个区别:
1、管线机通常都是用厚膜发热(更快)
2、管线机有个类似马桶水箱的缓存水箱,爆发出水速度可以比进水管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即热式的买哪个牌子好啊?

我年初为了颜值,买的小米S1,用着还行
现在又新出了便携式,但两千瓦功率说可以在高铁上用,是认真的么?
https://item.jd.com/100149961696.html

网友:
不错的想法  也有桶装饮水机

网友:
这个改的还是真错

网友D:
原来这个阀叫负压阀,之前接到热水器上,后级活性炭都爆炸了

网友:
这样改造第一次见到,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个阀叫负压阀,之前接到热水器上,后级活性炭都爆炸了

为什么会爆呢?

网友E:
小区的净水售卖机可靠么?见新闻调查,滤芯隔多久换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区的净水售卖机可靠么?见新闻调查,滤芯隔多久换不一定。

这个看小区承包这台机器的人是不是负责了!我们小区还好,每个月有一天做活动免费打水,同时检测水质,根据需要换滤芯

网友(2025-01-02):
原来这个阀叫负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