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如何更换德生PL-398MP收音机喇叭

楼主(2024-11-12):
谁拆过这个机器,这是个双喇叭立体声的收音机,有没有更换喇叭的经验,有没有必要更换,如何拆解,更换喇叭,喇叭需要更换尺寸多大的喇叭,厚度多少,有没有提升音效推荐方案

网友:
没有必要更换,收音机么,有声就行!

网友:
为什么要去更换呢?

网友:
没有坏还是不建议更换小喇叭音质都一般。

网友:
哪种超薄喇叭哪种口径怎么换也是听个响,外接5寸有源音箱效果会好很多,我就外接了R1900TII06版,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超薄的喇叭功率太小 我用的老人机上面的小喇叭 带音箱  小范围听还行

网友:
拆出来量下尺寸再买

网友:
外接一个效果过得去的有源音箱,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这个折腾了干什么?

网友:
没坏就没有必要更换啦!!!

网友:
收音机一般都是能响系列,能出声就行

网友:
收音机还是不要换了。再好的喇叭,也就那样。

网友:
收音机喇叭再换也改善不了,没必要

网友:
要提高音质外接外接5寸音箱即可。

网友:
小口径啦叭,大都一个样,音质都差不多,外接普箱好点。